2N7002老是坏 请大家帮助

楼主(2014-04-13):
我这里的7002是做输出用的 下面各有一个5.1欧姆的电阻 每次贴片回来以后将近有 一半板子出现漏电流问题 也就是说 通电以后 没有输入电流 但是输出确有参数电流 大概0.几个MA 或者就是短路 想问问是什么情况

网友:
选择带ESD保护的

网友:
试试2n7002k

楼主: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会不会和散热有关系

楼主:
我采用了 露焊盘 散热 另外我想问一下 板子一般用盲孔比较好 还是通孔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采用了 露焊盘 散热 另外我想问一下 板子一般用盲孔比较好 还是通孔比较好 ...

一、你用的是几层板?
二、2N7002相关的原理图给出来看看

网友:
2n7002对ESD很敏感。看各极的线路是否易受ESD影响

网友:
是不是门极没接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