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钢网网框用铝压铸是否可行,大家提点建议!

楼主(2014-04-13):
现状:现状网框是smt钢网的核心组成成分,现在的网框是用3x2的空心铝型材由加工商剪切,焊接,打磨制作而成,
矛盾:随着嘉立创smt钢网出货量的加大,smt钢网的网框供货能力成为一个问题!
解决方案:现在网框为剪切,焊接,打磨而成,过程复杂,人工参与过度高,如用传统嘉立创如自个来制作网框也是非常麻烦,现在想用铝框铸造而成,我想这样效率高,品质更好,强度更好,本来想找铸造厂,但咨询一下来,一个脱模费就要10元加上铝的成本,要18元在右(成本过高,难于接受)。现在想自个上铸造机,自行生产!
因为对于铸造不是很了解请教各位,自个上铸造机,自行生产:1:远作成本有多高(不算机器折旧)  2:37x47cm的网框要用多大功率的铝铸造机, 3:铝铸后是否需再次加工 4:铝框是一个封闭的空心方形,如何开模 5:铝铸造网框品质有什么不良之处

网友A:
很多测试板用的钢网不需要外框
不如加个选项,不需要外框的再稍便宜些,外框的需求量也会降下来

网友:
铸铝价格比较高,不如铸锌合金。

网友:
不会吧,剪切焊接打磨,这几步很快啊,而且精度要求很低。自己买型材回来,然后随便招几个相关的工人就能做了。投入已经风险远比自己铸造要低

网友:
JLC在解决行业瓶颈啊

网友:
采用注塑方式呢 ,生产塑胶框,这个是否成本要低,效率也高啊。
另外想请教大家,废旧淘汰的钢网怎么处理的,现在有好多没有用的钢网。做一次就不用了。

网友:
感觉注塑都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测试板用的钢网不需要外框
不如加个选项,不需要外框的再稍便宜些,外框的需求量也会降下来 ...

绝对赞成,
更省点做的和PCB一样大小最好

网友:
我们以前做了一台 专门全自动切割型材的机子,象方框 这种,能做到没有废料,有2个割头。

网友:
这个这个,没有外框,怎么用啊?
铸造,完全空心,这个不现实吧,工艺上可能没办法处理了
另外问一下,钢网和铝框之间怎么连接的?
个人觉得使用自动切割的工具,然后使用自动焊接的机器,再加自动打磨。
我看到我买到的网,角上焊接部分看起来打磨的比较粗糙,像用砂轮之类的工具弄的,其实用高速铣刀的效果可能会更好。
我的一个朋友做过用数控系统控制的氩弧焊焊接暖气片的设备,非常好的效果,非常高的效率,只是听说,我没有见过,因为太远了。

网友:
直接用不锈钢型材做框如何 , 用夹具安装好钢网上框后 , 直接激光电焊定形固定如何 ? 激光电焊机不贵 , 还可以自动化作业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测试板用的钢网不需要外框
不如加个选项,不需要外框的再稍便宜些,外框的需求量也会降下来 ...

钢网能不能也分样品焊接和小批量用的?就像PCB打样可以有JLC来对不同客户进行拼板然后切割给不同的客户,这样分摊打样费。

焊接样品个人觉得确实不需要那么大块头的东西,可以做小点,比如:JLC把不同客户的钢网做拼板,然后割开,比pcb大几厘米能够贴透明胶、刮刀能够伸展开就行,平时样品焊接顶多也就1,2块的板子连印台都不用

现在最小的钢网也很大,我做的几次电路板都是做了钢网方便焊接,现在在公司找地方放钢网都麻烦,挺占地方,扔了又觉得可惜。

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一样用来焊接1,2个样板

网友:
可以做小就好了,打样的根本不需要要框。上次做了一块,拿到手就把关键的地方切了下来,框扔了。

网友:
空心怎么压铸??

网友:
两种方案:

1、塑胶注塑,里面多一些加强筋,强度应该不会比铝框差多少

2、还是用铝型材,但不做焊接打磨工艺,而是采用转角连接件的方式连接。这样一共8片连接片+四条铝型材,采用螺丝或铆钉等方式连接,可以高效批量化生产

网友:
个人觉得数控切割,数控焊接是最终解决之道,
原因主要是,现有钢网结构是多年的工艺积累延续下来的,改动会涉及到很多其他设备及工艺的变更,推进难度太大.

另外无外框,小尺寸钢网也是有很多需求的,建议考虑,并低价试行一下,至少专门针对我们坛友吧!
如能实现,非常感谢

网友:
支持这个:无外框,小尺寸钢网,肯定有很多需求的,样板就是搞个几片测试,手工刷锡膏可以这样用的。
目前的最小尺寸大部分时候都是超大非常浪费了,非常心疼!

网友:
我建议推行2种标准
一种沿用现在的都不变
另一种采用新工艺。新工艺采用框架和钢网分离的方式。JLC设计一种(或几种)比较坚固的框架,钢网每次都可以换。
这样小批量的用这种可换钢网类型的,主要是手工应用,便宜实用。需要工厂化生产的机器做的还是用原来工艺的。
至于工艺的革新需要时间考验。

网友:
建议可选要不要外框

网友:
我也建议不要外框。绝大多数都是打样十片或几十片的。不需要外框,只要比PCB大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
压铸肯定不行,除非修改框的形状.
要改成塑料,估计也不可行,用铝是有道理的,稳定性比较好,一些比较小的PAD,稍微小的位移都会导致印刷失败.
建议外观,材料均不作改变.将生产工艺作自动化改进,比如切割,改成自动切割,焊接,改成自动焊接,打磨也改成自动打磨,有些设备可能需要自制.这样失败的概率较低.

网友:
把  剪切、焊接、打磨  这些工序 弄成自动化,也是个思路。
同学家的厂里的那种大的变压器(里面都是油)都是自动化焊接的。

网友:
那个框能不能重新利用? 手头有一大堆的没用了的刚网了。只要能出个运费或者给点商城的积分,我想大家会愿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