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KE02Z16VLC2这颗片子的封装尺寸在哪个文档里有?(已解决)

楼主(2014-04-14):
请问MKE02Z16VLC2这颗片子的封装尺寸在哪个文档里有?

网友A:
飞思卡尔芯片封装尺寸未放在datasheet中,一般都在官网芯片购买/参数那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思卡尔芯片封装尺寸未放在datasheet中,一般都在官网芯片购买/参数那栏中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客气啦
主要是和其他公司有点不一样,所以大家会找不到封装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