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机CQC认证申请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04-14):
在填写洗衣机CQC认证申请时,需要填写“程控器的自动化程度”,有普通型和模糊型两个选项。
我的全自动波轮洗衣机在上电时有通过检测电机反电动势个数判断负载大小,然后确定洗涤时间和洗涤衣量的功能。也可选择其他菜单手动调整水量和洗涤时间。
请问我的这种程控器是普通型还是模糊型的?
谢谢了。

网友:
模糊型是不是用了模糊控制的就是啊

网友:
你这已经包含模糊控制了。做过模糊控制的电饭煲,根据本人的理解,你已经包含了“对洗涤物的容量检测判断,结合洗涤物量来加注水量。。。”,这即为洗衣机模糊控制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