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8+PN532读FeliCa

楼主(2014-04-14):
ATmega8+PN532读FeliCa

网友(2014-06-28):
//unsigned char GetEdy[]={0x00,0x00,0xFF,0x13,0xED,0xD4,0x40,0x01,0x10,0x06,0x11,0x16,0x04,0x00,0x05,0x10,0x1A,0x20,0x01,0x0B,0x11,0x01,0x80,0x00,0xBD,0x00};
unsigned char GetMem[]={0x00,0x00,0xFF,0x13,0xED,0xD4,0x40,0x01,0x10,0x06,0x11,0x16,0x04,0x00,0x70,0x11,0x43,0x03,0x01,0x8B,0x1A,0x01,0x80,0x00,0xBC,0x00};

LZ能帮忙介绍下,上面两个命令分别是什么作用的吗?

service code list
0x8B,0x1A  和 0x0B,0x11 是怎么来的? 我看Felica Lite-S的datasheet中就是固定的0B 00或者09 00.

Thanks!~

我读取Felica Lite-S 失败,polling ID都是OK的。
以下是我的命令:
读取命令:
00 00 FF 12 EE D4 06 01 2E 34 D2 50 87 A4 A8 01 0B 00 02 80 05 80 81 3A 00   //FOR FeliCa 2bytes
                               01 2E 34 D2 50 87 A4 A8 (ID)
return:
00 00 FF 0A F6 D5 07 34 00 00 00 00 FF 0C 00 E5 00   没有16by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