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7090芯片要反复多次才能写进去

楼主(2014-04-14):
小弟在用周立功的ZLG7290做按键数码管显示。用I2C给7290芯片写一条显示指令,写两三次数码管都不显示。用for循环写多次,数码管亮了,显示数据也对但是有闪烁。用while(1)死循环不断写,显示就稳定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现在是写4次以上才能写进去

网友:
写多次有用一般是你的时序不对。要不就是写之前的延时没加够。

网友:
一般是程序没写好

楼主:
换了单片机好多了,大概是速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