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斯低通滤波是什么?

楼主(2014-04-14):
非通信专业学生,想做一个AIS接收机,MSK调制是不是就是相位连续的通过变频传送二进制代码?。。GMSK是不是就是加上高斯低通滤波。高斯低通滤波是什么?可以具体举一个算法例子嘛?做AIS接收机,大致有什么思路和想法?。

网友:
沙发

低通滤波是滤波器的一种
高斯是其特性

个人理解如有错误还请谅解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A:
你问的问题在通信原理里面是好几章 我怎么回答 MSK 也有好多种 GMSK有例子 把你手机打开 通信芯片拆下来 对着太阳看 就能看到GMSK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问的问题在通信原理里面是好几章 我怎么回答 MSK 也有好多种 GMSK有例子 把你手机打开 通信芯片拆下来 对 ...

刚才看了一下,高斯滤波好像就是和一个正态分布函数加权滤波。。我只是想最快速度入门。

网友B:
你说的是调制方式,差不多算数字信号转射频,收发模式匹配即可。不涉及无线模拟部分硬件设计的话,不需要管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调制方式,差不多算数字信号转射频,收发模式匹配即可。不涉及无线模拟部分硬件设计的话,不需要管 ...

非常感谢,如果要解调GMSK信号,是用解调芯片嘛?,还是用DSP+程序?有嘛优势劣势。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如果要解调GMSK信号,是用解调芯片嘛?,还是用DSP+程序?有嘛优势劣势。 ...

专用解调芯片吧 优势 简单
DSP 优势 基带灵活性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