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modbus动态修改串口波率

楼主(2014-04-14):
看在坛子里有人问这个freemodbus动态修改串口波率的问题,本人在实际过程中稍作修改,只增加一个函数清除MODBUS的一个状态标志即可,具体方法如下:
1.直接调用eMBInit(MB_RTU, sysParameter.address, 1, sysParameter.baudRate, MB_PAR_NONE);是不能动态修改从机地址,波物率的,需要清除一个发送状态全局标志eSndState
2.在mbrtu.c文件中增加函数
void xMBRTUClearSendState(void)
{
      eSndState = STATE_TX_IDLE;
}
然后在mb.c文件中的eMBEnable( void )函数中,增加上面这个xMBRTUClearSendState();调用,如下示例:
eMBErrorCode    eMBEnable( void )
{
    eMBErrorCode    eStatus = MB_ENOERR;
        xMBRTUClearSendState();                        //2013-11-28 hejiang修改,原因是为了动态修改波特率和从机地址
    if( eMBState == STATE_DISABLED )
    {
        /* Activate the protocol stack. */
        pvMBFrameStartCur(  );
        eMBState = STATE_ENABLED;
    }
    else
    {
        eStatus = MB_EILLSTATE;
    }
    return eStatus;
}
3.在应用程序中,如果修改波特率等配置,调用如下:
if(设置标志){
//清标志
eMBDisable(); //重新初始化 FreeModbus 为RTU模式 从机地址为1 Uart1 9600 无校验
eMBInit(MB_RTU, sysParameter.address, 1, sysParameter.baudRate, MB_PAR_NONE);
eMBEnable();
}

网友:
很高端的感觉

网友A:
为什么要动态修改波特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动态修改波特率呢?

没有特别的为什么,要不就修改后重启机子,要不就不用重 启而已,如果你不想重启那就要动态修改,如果你觉得无所谓,我重启一下就行了,那不要动态修改也无所谓

网友A:
那第一次用的时候 把波特率地址什么的信息改好存eeprom 不就不用改了吗?

网友B:
再改成主机模式就可以自动识别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第一次用的时候 把波特率地址什么的信息改好存eeprom 不就不用改了吗?

动态修改啊,机子在工作的时侯你设置了波特率要重启机子才能通信嘛,这动态修改就是指不用再启动机子,直接修改后,这个协议休就使用了新的波特率,或者地址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态修改啊,机子在工作的时侯你设置了波特率要重启机子才能通信嘛,这动态修改就是指不用再启动机子,直 ...

明白了
我理解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改成主机模式就可以自动识别从机

这个没有时间弄了,等你弄好了我们来乘凉

网友:
这个其实是有用的;

网友C:
还要再加个地址为0,禁止通讯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要再加个地址为0,禁止通讯的功能。

直接eMBDisable(); 就可以了

网友(2014-05-14):
这个有点深了,顶一下!

网友(2016-08-06):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不调用eMBInit修改,在自己的驱动程序里该串口配置,但是地址就没法改了。

网友(2016-11-24):
试了下。用06功能码,返回指令格式同发送指令格式不一致,但是修改成功了。

不好意思,已经成功,自己程序问题。需要在数据返回完成后再修改。

网友(2017-09-17):
这个不错,技术中。

网友:
这个动态修改波特率的问题很好实现。

只是纠结于一点,当前命令修改波特率,究竟用新波特率还是老的波特率回复此次命令?

假如此次回复,主机没收到,又如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