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900MHZ UHF 无源RFID 地毯天线的制做

楼主(2014-04-14):
大家有了解900M地毯天线的吗?想请教下是什么结构呢?好不好做呢?读卡距离1米左右就够,地毯长4、5米,或者哪有专门的生产厂家呢?谢谢!

楼主:
大家有熟悉的吗?

楼主(2014-07-02):
有熟悉的帮忙推荐一下吧

网友A:
定制就国内的吧,佛山有做的,但厚度不好控制

进口的可以用flexiray  2mm厚的UHF天线 4,5平米 大约要4个,2700元一个。

地毯公司定制合成,这样可以用来做跑道或者会议签到通道,效果非常棒

网友B(2014-10-23):
设计个导线作为天线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个导线作为天线就可以

请问如何设计呢?谢谢

你们做R2000模块?有资料吗

网友:
我们是做R2000模块的,也可以帮你们定制开发 qq55396838

网友:
楼上哪家的产品?

网友:
现在做到什么程度了

网友(2015-03-13):
引用 网友A:
定制就国内的吧,佛山有做的,但厚度不好控制

进口的可以用flexiray  2mm厚的UHF天线 4,5平米 大约要4个 ...

知道佛山哪家公司么?刚好最近接到个类似的项目,需要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