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使用MOS 控制5V电机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4-14):
直接加入偏置,MOS是可以导通的,但是发现电机速度比较慢,DS上有电压。哪位朋友有使用经验,如何降低DS电压。谢谢。

电机运转导致MOS S极电压改变,  MOS不能完全导通,把电机放到D极解决问题。

网友A:
MOS管没有完全导通吧,1K与150K比例差别太大,GS电压不够完全导通MOS管!查找MOS管资料,看看需要多少电压才能导通,再配置好电阻比例!不过,不知这电路有何作用,直接接5V驱动就好了,为什么要加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没有完全导通吧,1K与150K比例差别太大,GS电压不够完全导通MOS管!查找MOS管资料,看看需要多少电压 ...

谢谢回复!!! 修改找到问题了。

电机运转的时候  S极电压变动,导致MOS不能完全导通。
这个电路前级有三极管进行PWM控制。

网友:
恭喜找到问题的所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修改找到问题了。

电机运转的时候  S极电压变动,导致MOS不能完全导通。

个人觉得,就算前面有三极管PWM,MOS管也没有作用,可以直接短路 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就算前面有三极管PWM,MOS管也没有作用,可以直接短路 就好了... ...

实际用的时候,不会让1K电阻接地的。 那个接的时候三极管集电极。

网友:
中那条线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