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02 SWD调试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4-14):
使用KE02有几个月了,今天看封装图时看到FTM1的channel0和SWD_CLK是同一个pin,而且不能remap,
根据优先级,在同时打开SWD和FTM1的情况下,则优先级高的SWD功能占据这个IO口,如果用户想要用SWD调试FTM1的channel0怎么办?

网友A:
看了一下参考手册的“Table 10-1. Pin availability by package pin-count”,FTM1_CH0在PTH2和PTC4引脚上都可以实现其功能。
如果你的PTH2引脚不用BUSOUT功能可以切换到FTM1_CH0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参考手册的“Table 10-1. Pin availability by package pin-count”,FTM1_CH0在PTH2和PTC4引脚上 ...

我用的是32-LQFP封装,没有PTH2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32-LQFP封装,没有PTH2

你那引脚正好给最高优先级的SWD_CLK占用了,所以你想SWD调试时看该脚上FTM1_CH0功能应该是无法实现了。
你需要调试的FTM功能复杂吗,是否可以非debug状态下验证其功能呢?
因为实际使用时,你应该不需要用SWD调试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引脚正好给最高优先级的SWD_CLK占用了,所以你想SWD调试时看该脚上FTM1_CH0功能应该是无法实现了。

实际应用中是不需要用SWD,我也尝试过关掉SWD打开FTM1,可是试一次就要换一片芯片,这总不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际应用中是不需要用SWD,我也尝试过关掉SWD打开FTM1,可是试一次就要换一片芯片,这总不行啊

如果你手头有被关闭了SWD功能而无法调试芯片。
可以尝试按上电复位的时候按住复位键、进行debug,我记得其他网友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手头有被关闭了SWD功能而无法调试芯片。
可以尝试按上电复位的时候按住复位键、进行debug,我记得 ...

我按照你所说的测试了一下,还是烧不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按照你所说的测试了一下,还是烧不进去

那应该是我记错了和NMI\Reset_b引脚搞混了。
SWD引脚最好不要随便禁止,否则想再次启用会很麻烦。
请看附件文档,讲述了在FRDM-KL25Z开发板上如果遇到这种问题的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应用中是不需要用SWD,我也尝试过关掉SWD打开FTM1,可是试一次就要换一片芯片,这总不行啊

学习了,我以前把Reset脚切换成输入脚功能还没试过把仿真口也改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