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知道IAR-AVR EWAVR哪个版本支持win8(64位)系统,求...

楼主(2014-04-14):
哪位大侠知道IAR-AVR EWAVR哪个版本支持win8(64位)系统,求安装文件和破解文件

网友:
我只装过win7 64的,刚开始装的时候,一直有问题,后来查原因是要用管理员权限安装文件和破解文件。

网友:
WIN8 64就算了吧,很多工具都不能用 .WIN7 64 IAR620是可以用的,但PROTEL99SE有问题

网友:
我在用。http://pan.baidu.com/s/1qW6TilI

楼主:
win7 64位和win8 64位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虚拟机搞定

楼主:
参见这两个网址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8703-1-1.html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043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