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物理地址与虚拟地址的理解 求教

楼主(2014-04-14):
一个MCU的pdf文档,其中有一些内部模块的地址说明,类似如下:
address                              acronym              Register Descrition
0x01e2 7000h                    REVID                 .......
设备本身就只有128MB的内存,按我的理解,这个应该是虚拟地址,因为设备端没有这么大的物理地址来,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是正确的吗?请指教!

网友A:
这是寄存器的物理地址,物理地址可以是离散的,不需要连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寄存器的物理地址,物理地址可以是离散的,不需要连续。

其实我比较难理解的是:如果这个是芯片本身的物理地址,那么它与设备地址64MB是怎么关系?设备本身仅有64MB的RAM!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比较难理解的是:如果这个是芯片本身的物理地址,那么它与设备地址64MB是怎么关系?设备本身仅有64 ...

没有什么关系,并列在在系统总线上而已。

64MB 是什么?

网友:
即使 128M 内存,也可以用地址 alias 或者分块的办法来解决物理地址冲突的问题。

网友:
MMU做的事情

网友:
内存 IO都是可以单独编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