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DRAM写入过程命令与数据时序问题

楼主(2014-04-14):
开SDRAM的datasheet中关于突发写的时序是命令和首个数据是在同一个时钟送入的,如下图:

但是现在我用的一块开发板的程序在板子上测试通过,看signaltap结果却是:

不知道是由于相位问题导致signaltap结果出错,还是可以这样写入?

开发板的SDRAM是单行512字节的,主要问题发生在我改动这个程序一直到项目中单行1024字节的SDRAM时,总是导致读取回来的首个数据出错,

比如写入0000,0001,0002...读取回来的是0047,0001,0002...之后就都是对的了,不明白原因,已经在这一个数据上纠结了半个月了……

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啊~~~

网友(2015-08-03):
这个波形应该是signaltap的采样时钟和SDRAM时钟的相位的问题;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是怎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