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虾用电脑串口烧写程序到51单片机方法

楼主(2014-04-14):
请问各位大虾用电脑串口通讯(MAX232)将写好的程序写入单片机的方法!我的实验板用的是stc89c54,板上有预留串口作为备用通讯,应该可以串口下载。(原来用板上的USB-PL2303下载)
实验板的串口通讯程序(用串口调试软件在电脑和单片机之间收发一串字符)也做过,但是实际怎样将写好的目标程序用串口通讯写到51单片机(主要是目标程序怎样放到串口通讯程序中)还不知道怎样下手!!本人菜鸟!勿见笑!!

网友A:
看你用的那一种芯片了  有的是不能用串口下程序的

网友:
首先,你的51必须支持串口烧写,后面的问题就不用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的那一种芯片了  有的是不能用串口下程序的

我的实验板用的是stc89c54,板上有预留串口作为备用通讯,应该可以串口下载。

网友:
stc官网有下载软件

网友B:
stc的好像都能用串口下载,去官网下一个isp编程软件,选好芯片型号,基本就ok了

网友C:
LZ用STC的串口烧写软件,貌似是stc-isp,把USB转转口线一端接电脑一端接你电路板的串口端子,然后打开软件选择你对应的单片机型号,选择你串口线对应的COM口,然后点击打开程序选择你编写程序生成的HEX文件,然后点击烧写,之后赶紧给单片机上电,等待烧写完成就可以了

网友D:
这个很简单的  你可以去stc官网下载一个教程看看,有很详细的操作步骤,
总体思想是这样的,用stc-isp下载工具,选好hex文件,把单片机的txd rxd通过max232连上电脑。更具提示操作  很简单的

网友:
帮忙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的好像都能用串口下载,去官网下一个isp编程软件,选好芯片型号,基本就ok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的好像都能用串口下载,去官网下一个isp编程软件,选好芯片型号,基本就ok了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用STC的串口烧写软件,貌似是stc-isp,把USB转转口线一端接电脑一端接你电路板的串口端子,然后打开软件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很简单的  你可以去stc官网下载一个教程看看,有很详细的操作步骤,
总体思想是这样的,用stc-isp下载 ...

网友:
stc有专用的下载软件,一般4.80版本的比较稳定,我目前也在用,软件比较简单,首先选择MCU型号,再打开hex文件,在选择com口,最后点击下载,就好了

网友E:
STC 的用官网的STC_ISP就可以了,接线看官网上的PDF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C 的用官网的STC_ISP就可以了,接线看官网上的PDF

谢谢!!

网友:
学习当中,收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