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平时做项目是FPGA独立完成吗?

楼主(2014-04-14):
最近在完成一个项目,也是第一次参与比较复杂的项目。
一直是用FPGA单独在做,包括A/D的控制,数据的简单预处理。现在到SDRAM花了些时间了,调出了一部分。
但是后边还有好多借口类的工作,比如Flash,U口,网口。

不知道大家在做项目的时候一般都是单个控制器呢?还是和其他处理器配合使用呢?

现在想添加个处理器管理后边的接口,包括与上位机通讯。以及整个设备的管理,包括电源管理,校准数据之类的事。

希望大家推荐一款容易实现这类功能的处理器。之前没用过ARM,不想跑系统……

网友A:
FPGA 软核 或者 FPGA+MCU/CPU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GA 软核 或者 FPGA+MCU/CPU

本来也想用软核的,后来用起来总是出各种问题。包括下载,编译的软件问题。后来放弃了。
能给推荐一个接口比较丰富,速度还可以的(并行数据2M*16bit)MCU/CPU吗?

网友A:
有那种集成固核的FPGA也可以考虑。就是集成一个ARM核心,你要以选择用或不用。但是空间的占用永远在那里。

网友B:
FPGA肯定能独立完成,关键是看你时间够不够!项目比较急的话建议加个MCU,用来处理通信方面的工作。

网友:
没用过的路过

网友C:
通信部分用MCU来做是比较好的
FPGA做起来太费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那种集成固核的FPGA也可以考虑。就是集成一个ARM核心,你要以选择用或不用。但是空间的占用永远在那里。 ...

对哈~忘了带固核的FPGA了。我查查看,有什么合适的。多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GA肯定能独立完成,关键是看你时间够不够!项目比较急的话建议加个MCU,用来处理通信方面的工作。 ...

恩,就是因为有点急,所以希望加个处理通讯的MCU,期望能给推荐些,工程上常用的,上手相对容易些的~多谢啊!

剩下工作可能会设计 网口 Flash 还有就是对整个设备的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信部分用MCU来做是比较好的
FPGA做起来太费事

能给推荐简单一个 容易上手的MCU吗?

处理的事情应该不是特别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给推荐简单一个 容易上手的MCU吗?

处理的事情应该不是特别多。

网口 和flash
stm32的207系列好像有网口

网友D:
FPGA内部软核开发起来如果不是特别熟估计一个下载就要耗你一周
还是找MCU吧,LPC系列的,都比较常用

网友E:
stm32 嘛,可以参考我的 icore2 系列,呵呵。。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0889895095

网友F:
STM32 性价比的确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m32 嘛,可以参考我的 icore2 系列,呵呵。。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w137644-25 ...

很早就看过你的板子了,真心是不错~!就是感觉STM32F1xx是不是可以更好啊,毕竟cyclone4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FPGA内部软核开发起来如果不是特别熟估计一个下载就要耗你一周
还是找MCU吧,LPC系列的,都比较常用 ...

恩恩,的确,昨晚查了下Altera的,貌似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F:
STM32 性价比的确高。

暂时基本定下来用STM32系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早就看过你的板子了,真心是不错~!就是感觉STM32F1xx是不是可以更好啊,毕竟cyclone4呢~ ...

stm32f1 足矣;这东西不能光看价格;要根据咱的应用,来选择cpu。stm32f1是便宜,嘿嘿

网友G:
我现在也在做一个项目要用FPGA和arm现在对FPGA点儿都不了解,不知道怎么下手去搞,主要用FPGA的LVDS接口采集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也在做一个项目要用FPGA和arm现在对FPGA点儿都不了解,不知道怎么下手去搞,主要用FPGA的LVDS接口采 ...

其实我用FPGA也没有多久,自我总结一点吧,如果初入FPGA,一定划清他和其他有系统指针的处理器的区别,你面前只不过是一堆硬件电路!

楼主:
系统一直没用过,想用stm32了。实验室准备买个高端产品,能给推荐一个性价比好一点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系统一直没用过,想用stm32了。实验室准备买个高端产品,能给推荐一个性价比好一点的吗? ...

我们有两个产品也是别人公司直接拿过来的,至于价格什么的都不清楚

网友:
STM32完全可以用在控制方面,但是有时候会出现数据慢的情况!

网友:
xilinx sp6 + Microblaze软核 就是软核占用资源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