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带不动负载,请问有谁遇到过这个问题

楼主(2014-04-14):
我用7805和7905搭了一个正负5v电源,空载时输出5V正常,但接上开发板后,开发板不工作,只有关电源那一刻通电闪一下,请问各位谁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楼主:
整体这样的

网友:
地?没看懂

网友:
前端电压多少?

网友:
地线怎么看着别扭呢

网友:
电源开关坏了??
都没测电压

网友A:
那俩输出电容,1000uf。看着有点恐怖啊。。换100uf的试试。

网友B:
带开发板通电 的情况下有没有测过电压啊?

楼主:
变压器用的正负7.5V的三端输出,地是中心抽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开发板通电 的情况下有没有测过电压啊?

测过是5V

网友:
INPUT是变压器?输出多少V?

网友:
从图看是没错啊,难道是通电瞬间电压低了那么一下开发板复位了?换进口的7805/7905。加大后面的电容加到3300~4700....

网友:
再看看7905的手册,Vin从哪里来?整流桥的V-    和 GND?

网友C:
交流电整流出正负电源不是这么用的,需要半波整流

网友:
没啥问题哇。

网友D:
开发板有没有问题?会不会有短路问题。闪一下之后是不是5V就没有了,还是变低?

楼主:
刚才看了一下,发现那个变压器一直响,我决定换个变压器,等我换好了再测下,再来向大家汇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发板有没有问题?会不会有短路问题。闪一下之后是不是5V就没有了,还是变低? ...

对,闪一下后,发光二极管就不亮了,说明没输出电流了。

网友:
你的地接的不对吧,冷地热地接在一起,但好像前面的地和后面的地没啥关系呢
不知道你是啥想法  解释解释呗

网友:
肯定不能带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交流电整流出正负电源不是这么用的,需要半波整流

所以说,交流电全波整流出正负电压一定是行不通的。

网友:
電容壞了

网友:
不要搞得那么复杂,不要接电路,那个小阻值的电阻当负载测一下就知道了,看是不是带不起负载。
开发板的灯闪一下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网友:
变压器接的不对吧!

网友:
7905相应管脚没接错吧,它跟7805不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那俩输出电容,1000uf。看着有点恐怖啊。。换100uf的试试。

我看着也够狠的,470uf算是比较大了。 神人。换个100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看着也够狠的,470uf算是比较大了。 神人。换个100试试。

搞音响的动不动就是10000uF起步。
---------------------------------------------------
看错了,原来是稳压块之后的电容啊。

网友F:
正常的话应该是两个变压器输出,两个整流桥堆,然后再把地接一起,没见过LZ这种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交流电整流出正负电源不是这么用的,需要半波整流

正解,桥式整流又怎么会中心抽头为地?应改两个半波整流加变压器中心抽头接地

网友:
这样子是对的,看一下两个稳压器是好的吗

网友:
电路没问题,测下电流。

网友:
开关电源输出保护了,你这个输入电容太大,改成100uf试试

网友:
变压器问题,

网友:
7805确实会出出现带不动负载的情况,可以选用2940 这个还是可以的!

网友G:
很奇怪7805,7905的地不是从变压器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交流电整流出正负电源不是这么用的,需要半波整流

啊?我一直都这样用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正常的话应该是两个变压器输出,两个整流桥堆,然后再把地接一起,没见过LZ这种做法 ...

我的项目里都是这样用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奇怪7805,7905的地不是从变压器出来的。。。。

INPUT那里,中间的地,应该是变压器的地。我的正负电源都是这样弄的

网友:
LZ自己仔细检查下,我碰到7815买到假的,带不动负载的情况。原理图在你变压器没接错的情况,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项目里都是这样用的啊

仔细看了一下,确实是可以的,相当于两路半波整流

网友:
楼上,楼主的可是两路全波整流哟

网友(2014-07-22):
楼主,你的变压器和市电有没有隔离?

网友:
这图不需要怀疑;找其他原因;
再说都好几个月了...

网友:
地线和整流的问题,必须用两路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