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里面的输出,除了用m代码,还有别的办法吗?

楼主(2014-04-14):
因为某些原因,实在不想用m代码,有没有办法直接控制,输出信号中的output #1 ,output #2 ,output #3.。。等等的输出电平高低?

楼主:
搞了一晚问题解决。可以用mach3里面的vb脚本去控制,有专门函数,大家可以到mach3的官网下载区去下载程序员手册。本来问题可以很快解决的。但是昨天晚上网络不给力,直接打开不开官网,问接口卡卖家,卖家说用m代码,可是m代码就能控制4路输出,我起码要用8路,搜索了n久国内的论坛,也没找到答案,想功能做出来了,肯定有手册。用wlan居然能上去官网,果断下载,2分钟解决问题。

楼主:
手册已经上传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7036-1-1.html

网友A:
G代码中可以直接用VB指令吗?我用VB指令后还是通过M代码调用的,如何彻底不用M指令呢?

网友:
将 M1200 和 M1201 这两个文件放到 mach3 根目录下的 macros 目录下面。

其实文件里面的两句话就是:
ActivateSignal(9)
DeActivateSignal(9)

9 就是mach3 端口配置里面 output 下面的序号, 从 0 开始的,那么你需要控制的 output #0 对应哪个端口你配置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代码中可以直接用VB指令吗?我用VB指令后还是通过M代码调用的,如何彻底不用M指令呢? ...

G代码里面嵌入脚本只能用你说的方法。至少我问的人,都说G代码就这个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