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32 U盘和1T的移动硬盘都不能识别,有图,谢谢!

楼主(2014-04-14):
网上的禁用USB ROOT HUB,再重启试过,不能解决,

网友A:
重新扫描下驱动试试    安装个新驱动

网友B:
肯定不会  可能是驱动的原因  我一直在用西部数据的1T移动硬盘

网友:
ASM1051+日立1T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扫描下驱动试试    安装个新驱动

嗯,昨晚没搞定,今晚把设备管理器下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下的驱动全部卸载,再重新安装驱动试试,

原来采用的驱动人生在戴尔网上自动找的驱动,个人感觉是不是这种方法还是不可靠,是不是最新的驱动但不一定是主板芯片组最适合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会  可能是驱动的原因  我一直在用西部数据的1T移动硬盘

觉得比较奇葩,我一个SD卡+USB转接器都能用起,USB鼠标都没问题。

在网上搜了一下,很多人碰到了我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