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数组如何拼接后用一个指针操作

楼主(2014-04-14):
在Cortex-M3处理器上,例如uint8_t p[2] = {1, 2}; uint8_t data[3] = {3, 4, 5};  如何合并操作后,可以使用一个uint8_t *src指针去操作合并后的数组,  要求*src值为1,*(src + 1)值为2,*(src + 2)值为3,*(src + 3)值为4,*(src + 4)值为5,   主要是数组data的长度不固定,长度准确值可以知道,但是这个值有时几十个字节,有时几百个字节。难道是每次开个足够大的数组,将两个数组拷贝进来完成合并?

网友:
对于C语言,你能让两个数组存储地址是相邻的就可以,否则免谈

网友:
试试链表吧.

网友:
楼主用动态内存管理啊,你不就是想长就长,想短就短嘛

网友:
p的长度固定?
把p和data数组定义到一个结构体里,他们地址就是连续的,p放在前面
这样把指针指向p就可以操作p和data了。

楼主:
楼上主意不错。我之前想到先定义一个uint8_t *dest 指针  让它指向定长但是变化范围大的数组data,即dest = data;然后让dest--;*dest = p[1];dest--;*dest = p[0];  然后此时就可以用dest指针操作整个数组,但是我感觉这样会破坏内存的数据...万一破坏了重要数据就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