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sourceboost的请帮我把在MPLAB中编写的程序翻译一下

楼主(2014-04-14):
void main()
{
        TRISB=0X01; //设置RB口的第一个端口为输入口,其余为输出口
        PORTB=0xff; //RB口开始为高电平
        TRISA=0xff; //设置A口为输入口
        GIE=1; //打开总中断
        INTE=1; //打开外部中断
        r=1; //参数初始化,用这个参数确定alarm亮的时间
        while(1)
        {

                                switch(q) //判断是哪个屋开关被触发
                                {
                                        case 1:RB3=0;
                                        break;
                                        case 2:RB4=0;
                                        break;
                                        case 3:RB5=0;
                                        break;
                                        case 4:RB6=0;
                                        break;
                                        case 5:RB7=0;
                                        break;
                                }
        }
void interrupt inter()
{
        if(INTF==1) //外部中断 用在按键上 之所以用中断是因为为了能够反映更快
        {
                INTF=0; //清除中断标志
                if(RA0==0)
                {
                        q=1;
                }
                if(RA1==0)
                {
                        q=2;
                }
                if(RA2==0)
                {
                        q=3;
                }
                if(RA3==0)
                {
                        q=4;
                }
                if(RA4==0)
                {
                        q=5;
                }
        }
}

网友:
两种不同的IDE吗?

楼主:
是呀!不知道有没有会的,帮下忙呀!

网友:
楼主使用的什么芯片,我帮你移植。。。

网友:
void interrupt( void )
{
        if(test_bit( intcon, INTF))
        {
                clear_bit( intcon, INTF );  //clear INTF overflow flag
                if(!test_bit( porta, RA0))
                {
                        q = 1;
                }
                if(!test_bit( porta, RA1))
                {
                        q = 2;
                }
                if(!test_bit( porta, RA2))
                {
                        q = 3;
                }
                if(!test_bit( porta, RA3))
                {
                        q = 4;
                }
                if(!test_bit( porta, RA4))
                {
                        q = 5;
                }
        }
}

void main()
{
        trisb = 0x01;                //configure port B
        portb = 0xff;
        trisa = 0xff;

        // enable interrupts
        set_bit( intcon, INTE ); //enable INTE overflow bit
        set_bit( intcon, GIE );

        r = 1;
        while( 1 ) //endless loop
        {
                switch(q)
                {
                        case 1:set_bit( portb, RB3);break;
                        case 2:set_bit( portb, RB4);break;
                        case 3:set_bit( portb, RB5);break;
                        case 4:set_bit( portb, RB6);break;
                        case 5:set_bit( portb, RB7);break;
                        default:break;
                }
        }
}
以上自理解基础上改的,没经过验证;但理论上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