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AD画这种交叉线

楼主(2014-04-14):
初学AD,不知这种交叉线怎么画,看图红框内的交叉有个标记很好看,喜欢这样的画法,在AD里面找了好久没有找到相应的工具,

我画的图如下:怎么才把图片中红框的交叉线变成上图一样,请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A:
preference里面有选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eference里面有选项的

在哪里?可否详细指导一下,我在参数选择里面没有找到
求助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哪里?可否详细指导一下,我在参数选择里面没有找到
求助一下,谢谢! ...

Schematic的General里面有个Display Cross-overs

楼主:
引用 网友B:
Schematic的General里面有个Display Cross-overs

谢谢指点,又学了一招,这个软件太强大了,很多都不会用,慢慢摸索~

网友(2018-11-23):
太多需要学习的,谢谢

网友:
这个好看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