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降压DC/DC怎么当升压DC/DC用

楼主(2014-04-14):
今天和一哥们侃DC/DC,那哥们说降压DC/DC可以当升压DC/DC用。直接把我说蒙了,各位坛友,有没明白其中缘由的?

网友A:
原电源的输出接 现输入的地, 原电源的地接输出的地,原电源的正极到输出的地就等于升压。

网友:
用lm2576 外接NMOS做过,但是需要软启动,而且很容易死

网友:
可以,仅限能够实现,但是功率、瞬变、效率、可靠性都是问题

网友:
内部集成同步整流的开关电源芯片可以省去那个外接NMOS

楼主:
多谢各位  看来我是学艺不精啊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要是不外部再接开关管和变压器实现起来估计没那么简单。下面是线性公司的图,看出一种普遍拓扑可以扩展很多变换方法,下面是基本的boost芯片扩展:

下面是buck的扩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电源的输出接 现输入的地, 原电源的地接输出的地,原电源的正极到输出的地就等于升压。 ...

好绕口!!!

网友:
奇怪怎么不能上传图片?

网友A:
图在这里,使用同一个电感的可充电可升压的移动电源

小米的充电宝IC是怎么升压 的?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9123-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在这里,使用同一个电感的可充电可升压的移动电源

第一个降压的好理解,第二个第三个就是你说的,但是没理解过来!

网友:
zeta变换,用buck芯片做升降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降压的好理解,第二个第三个就是你说的,但是没理解过来!

想象成一个负压发生器,电源本来的电压叠加负压就等于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