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APT警示灯接线问题

楼主(2014-04-14):
如题,TL-50系列指示灯,官方给出如下接线图

左边常亮型的电源与地的接线很容易明白,类似共阴的接法,黑色接线,但右边就搞不懂了,

引出两根紫色线,标上“电源”,而共公信号线——黑线却没有引出来,个人觉得黑线应该接地的,可图上好像是两根紫色一正一负接电源的感觉,求解,到底哪里接地,谢谢!

网友A:
电源是指的的辅助电源输入,一般是一次AC/DC 48~220V 输入,经过降压后供给警灯工作,而公共信号线 是降压后的次级回路。公共信号端,只是指开关量输入的公共端,为何要接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是指的的辅助电源输入,一般是一次AC/DC 48~220V 输入,经过降压后供给警灯工作,而公共信号线 是降压 ...

谢谢你的回答,但还有个问题,图中两根紫色标注为电源,怎么区分它们的正负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但还有个问题,图中两根紫色标注为电源,怎么区分它们的正负 ...

未标注正负,可能为交直流通用或交流的,你看灯上的参数就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