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电机驱动电路问题

楼主(2014-04-14):
控制电机的电路如上图。
分时单独控制每一路电机,每路电机都可以全速运行。
但是如果4路电机同时工作,当使用电池供电时,4个电机的PWM占空比超过60%时  整个系统就会死掉,按复位也没用 必须断电才行。
当使用220V转5V的电源适配器(2A)时,4路电机全速运行,主芯片感觉是直复位了,一会转一会停。
我不知道是上面电路设计有问题。
求大侠帮忙分析分析 应该怎么改?
先谢谢了。

楼主:
大侠帮忙看看

网友:
应该是给控制芯片供电的电源部分没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