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KL05的内部Comparator输出高频振荡(已解决)

楼主(2014-04-14):
我的一个应用使用到了MKL05单片机的Comparator比较器功能,正端为外部电压输入,负端用内部6位DAC产生比较基准。我现在在测试的时候发现,当外部输入电压缓慢变化到与基准很接近的时候,比较器的输出端就会产生高频振荡。不知道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有没有朋友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呢?方便的话可以交流一下。谢谢~

网友:
CMP可以通过CMPx_CR0寄存器的HYSTCTR位选择迟滞电压,其对应电压在datasheet上有表格列出:

请问楼主的信号噪声很大吗?

网友A:
建议你使用示波器抓取一下输入到CMP的信号,与你选择的迟滞电压看一下是否合适。
比较器的迟滞电压一般就是为了防止这类情况发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使用示波器抓取一下输入到CMP的信号,与你选择的迟滞电压看一下是否合适。
比较器的迟滞电压一般就是 ...

谢谢!我设置了迟滞电压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又尝试用了CMP模块的采样与滤波功能,问题解决了,但是这里面的原理不是很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设置了迟滞电压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又尝试用了CMP模块的采样与滤波功能,问题解决了,但是这 ...

之前我有测过KE02的ACMP,其功能较简单还没有滤波功能。
你看一下参考手册上对这些功能是如何描述的,如果看英文吃力的话可以参考这篇帖子 发一个KL25的中文翻译 的中文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有测过KE02的ACMP,其功能较简单还没有滤波功能。
你看一下参考手册上对这些功能是如何描述的,如 ...

谢谢指导!然后问一下MKL0系列的单片机的ADC能否实现两路同时采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有测过KE02的ACMP,其功能较简单还没有滤波功能。
你看一下参考手册上对这些功能是如何描述的,如 ...

K60的中文手册见过,KL25的还真是第一次看到。
收藏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然后问一下MKL0系列的单片机的ADC能否实现两路同时采样呢?

如果需要实现ADC同时采样,需要至少一个以上的ADC模块。
KL05只有一个ADC模块,所以无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