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vbs信号转RGB565

楼主(2014-04-15):
请问想要将摄像头采集的CVBS信号,在AT070TN92   7’’显示应该用什么芯片。有没有兄台有类似经验,谢谢了

网友:
ASM9260t有完整的camera接口,有完整的lcd控制器。可以直接将camera接口采集到的数据显示到lcd屏上面。

在总部的demo范例的的基础上。
我们的客户已经搞定这个应用了。

网友A:
有很多的芯片可以把信号转化为YCrCb,有的直接输出RGB的。
如果是YCrCb,很容易通过软件转化为rg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很多的芯片可以把信号转化为YCrCb,有的直接输出RGB的。
如果是YCrCb,很容易通过软件转化为rgb了。 ...

谢谢,祝工作顺利,能否列举一下芯片型号

网友:
有专用芯片 输入CVBS   直接驱动液晶

网友:
直接转rgb可以用saa7111,不过还要驱动液晶,需要fpga过渡转换一下,如果速度不匹配的话,还要sram做帧存储器。

网友:
saa711x
TI,ADI等都有,直接去网站找吧。

网友:
Intersil有,TW8820,TW8816等

网友(2014-06-12):
楼主好,请问现在做好了吗?可否告诉 是用什么芯片处理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