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步进电机专用芯片加编码器想做位置闭环,求助

楼主(2014-04-15):
我现在想做位置环是在步进电机控制上,新手问题比较多:
1,我控制步进电机是用的专用芯片,TMC262,只要给它发送脉冲就可以驱动步进电机,其他都不要管。
2,正因为我是用专用芯片来驱动,调速也只要调节输出脉冲的频率大小就行了,位置控制就是脉冲的数量来决定。
3,我现在想用PID来实现位置闭环控制,如果按照当前位置实际量与当前位置参考量来用PID调节输出的话,我一直不明白输出量是什么?输出量直接就控制输出脉冲的频率吗?还是需要怎么转换成其他什么的量?
4,还有我使用步进电机开环控制是有加速算法的,梯形加速或者S形加速。如果用PID来控制的话,要实现位置闭环控制和加速算法结合在一起,这个也不知怎么做才好?一直想不明白。
请高手指教。

网友:
帮你顶起  这个没坐过

网友A:
我也在用这个片子, 可以交流下么。

用这个片子电机特性好差啊, 你这里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用这个片子, 可以交流下么。

用这个片子电机特性好差啊, 你这里咋样。 ...

特性差具体指哪些方面,我的还凑合用

网友A:
电路声音很大啊。 你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声音很大啊。 你的呢?

我的也有,你看过电流波形没有,声音大估计波形扭曲严重。
我的同一批驱动板,两层板,同样的参数调节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
你用的几层板?可以试试参照官方的做个四层板。

网友B:
为什么步进电机还要搞位置闭环控制啊。步进电机应该是给多少个脉冲就走多少步啊,如果失步了,加编码器也没意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步进电机还要搞位置闭环控制啊。步进电机应该是给多少个脉冲就走多少步啊,如果失步了,加编码器也没 ...

做位置控制的话,失步了还是可以纠正过来

网友:
一般,步进要么不失步,一旦失步了多娄攵是会堵转,怎么追都纠正不过来

网友:
除非,加入电流环,在堵转时加大加大加大电流追追追

网友:
楼上的说的有理

网友:
个人理解:
输出量应该是目标位置与实际位置之差做PID
输出量应该是要转化成脉冲量和脉冲频率,纯粹P控制时,输出量应该只是脉冲量,

引入ID必然是因为实际环境的因素影响:比如系统的刚性、惯量、响应时间

这样就需要在接近目标位置之前调节输出的频率使之误差减小

网友C(2014-05-21):
楼主你好,凭你目前对步进电机的认识,你就死心吧,多了不想说了
我知道好多想做数控系统的人,其实根本就没用过数控系统,G代码都没搞明白
许多人对做个项目就像开玩笑似的,自己还没有评估过进入这个门槛的费用就盲目的有想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凭你目前对步进电机的认识,你就死心吧,多了不想说了
我知道好多想做数控系统的人,其实根本就没用 ...

很多帖子都有你的专业回复啊,我想入门能不能指条明路啊,我学这个的最终目的是想做一个机械手,把流水线上的物件拿到测试台启动这个测试台工作测试这个物件,精度要求不高,1MM都没问题,速度转一圈或者上下运动200MS就可以

网友D:
我个人感觉没必要上PID吧?
比如我给他发100个脉冲,然后编码器检测,如果在98-102脉冲内则认为正常,否则不正常,补发少的脉冲数即可,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

网友:
做做才知道.小马过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个人感觉没必要上PID吧?
比如我给他发100个脉冲,然后编码器检测,如果在98-102脉冲内则认为正常,否则 ...

不是这样的,你发了脉冲要被电机执行的,电机未必就执行了,或者说没有按照你的愿望在规定的时间里执行
编码器也分种类的,如果是串行的,等你读出结果再用adc细分,黄花菜都凉了

网友:
过二天 我再发一个闭环控制的 视频

网友:
感觉到难度不小  而且好像意义不大

网友:
在EasyControl控制系统上加入步进闭环控制,可以很快就实现的。
步进驱动器的响应很快,电机带负荷不大。
FPGA读编码器的输入很快比较出失步,同时可以输出控制调正的。
做的好的话,不会比一般的伺服电机反应慢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