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驱动

楼主(2014-04-15):
帮帮看看   有什么问题吗?还有各个电阻电容的值

网友:
先不管对不对,电路图否画得正常一点。
一个电工没有艺术细胞不要紧,但电路图的布局是可以规划得合理点的。

网友:
夠淩亂!樓主至少有個規格要求吧,要是隨便的話這個線路也沒有問題.

网友:
这是H桥电路

网友A:
建议多看看安捷伦等大公司的图纸

网友B:
貌似 104 小了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 104 小了点吧?

你们做过类似的吗  用的多大呢?

网友:
至少105吧

网友(2015-12-28):
引用 网友A:
建议多看看安捷伦等大公司的图纸

在哪里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