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函数里指针变量,如何赋立即数

楼主(2014-04-15):
  先看我有个函数:void RNSPI_Write_dat(INT16U add,INT8U *pBuf,INT8U DatLen)

add是地址,datlen是*pbuf的数据长度。

地址0x8000,有个数据是0x8e,这样数据长度就是1,原来我是这么做的

INT8U temp;
temp=0x8e;
RNSPI_Write_dat(0x8000,&temp,1);

好想把它合成一句……。有没办法。

网友A:
合成一句还写什么API。直接搞成赋值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合成一句还写什么API。直接搞成赋值就完了。

说是这么说,但是这个函数上面很多要调用。只能写成接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