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8A手册上的一段话在运用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04-15):
手册中讲到:在上电启动初始化时,I/O端口为三态。后面写的没怎么注意。后面碰到实际问题:
如下图光耦驱动马达电路,pin接在PC5(图上没加上拉电阻,实际已经接了9.1k上拉),

刚开始时上电初始化代码如下(伪代码):
DDRC.5   = 1 ;
PORTC.5 = 1;
出现问题:        上电后,PC5应输出为低电平,Q12被驱动,导致马达也被短暂驱动。这个时候回头看手册有这么一段话,必须三态转高电平必须有个中间态才能转化为输出高电平

所以修改代码:问题得到初步解决
DDRC.5 = 0; PORTC.5 = 1; DDRC.5 = 1

随之而来发现另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马达状态停止驱动时PC5应输出为高电平,我直接关掉电源,同样现象,Q12被短暂驱动驱动。也就是在关机瞬间,高电平直接向三态转化(我的理解)。
所以在将更改代码如下:PORTC.5 = 1;  DDRC.5 = 0;(内部上拉) PORTC.5 = 0;(高阻)        ,结果发现还是偶偶Q12有被短暂驱动驱动(次数被之前大大减少,4~5%几率),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碰到这个问题,请分享一下各位的处理方案,谢谢!

网友:
把510欧电阻移到下面来,光耦上端直接接电源;
1k电阻变小点(变成300欧)试试

网友:
我又想了想,你可以加个加速电容,和1K电阻并联,电容值22nf到103你自己试验一下

网友:
改用NPN的管子,高电平有效,或者直接使用IO口串电阻驱动,高电平有效,AVR的驱动能力足够了。

楼主:
谢谢各位,出差一周,刚刚回来,这两天就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