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rning: unable to open an initial console. Failed to execute /linuxrc. Atte...

楼主(2014-04-15):
这几天一直在移植Linux,但是在移植过程中卡壳了。
串口打印的信息如下:
yaffs: dev is 32505859 name is "mtdblock3" rw
yaffs: passed flags ""
VFS: Mounted root (yaffs filesystem) on device 31:3.
Freeing init memory: 124K
Warning: unable to open an initial console.
Failed to execute /linuxrc.  Attempting defaults...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No init found.  Try passing init= option to kernel.

望移植过linux 的大神,给点系统性的提示。

网友A:
首先看看你的文件系统中是否有linuxrc,一般busybox编译的都有的。其次cmdline/bootargs怎么写的?  另外,文件系统中的/dev/console dev/ttyXXX 也没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看看你的文件系统中是否有linuxrc,一般busybox编译的都有的。其次cmdline/bootargs怎么写的?  另外, ...

比较奇怪的是我的dev/下有console文件,不知道问什么linux内核会打不开这个文件。linuxrc也有。
没有 dev/ttyXXX ,这个应该没什么影响吧。

请问你讲到的cmdline/bootargs怎么写的跟上面的报错有什么关系?我刚开始学Linux,基础不好。您能不能说的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