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c32精简版

楼主(2014-04-15):
请问一下CRC32的校验有没有精简版  有CRC32的列表占据了1K多的FLASH 不够用了 请帮忙呢

网友:
不用查表法呗,自己按算法写个程序算不就行了

网友:
用半字节查表,这个算是性能/空间占用相对平衡的选择了。如果还不够,就只能按Bit算,这个死慢。

网友A:
//amo73@126.com
//直接计算CRC32
//常用简式:0xEDB88320——RAR,ZIP所使用
u32 Calculate_CRC32_Direct(u32 CRC32,        //CRC32初值
                                                   u8  *Buff,        //数组
                                                   u32 Len)                //数组长度
{
        u32 i;
        CRC32 = ~CRC32;
        while(Len--)
        {
                for(i=0;i<8;i++)
                {
                        if(CRC32 & 1)
                                CRC32 = (CRC32 >> 1) ^ 0xEDB88320;
                        else
                                CRC32 = (CRC32 >> 1);
                        if((*Buff) & (1<<i))
                                CRC32 ^= 0xEDB88320;
                }
                Buff++;//下一个字节
        }
        return (CRC32 ^ (~0L));
}

示例:
char *test_array = "asdfasdfasdfasdfasdfasdfasdf";
u32 CRC32 = Calculate_CRC32_Direct(0,        //符合标准的话,初值必须是0。自定义的话就无所谓了
                                                   test_array,        //数组
                                                   strlen(test_array));                //数组长度

网友:
这个函数适合用在资源较少的MCU上。
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是可以分段计算(例如串口接收,每收一段数据就校验一段,不用开辟很大的缓冲区),甚至逐字节计算!
示例:

u8 buff[100]={……};
u32 CRC32 = 0;//符合标准的话,初值必须是0。自定义的话就无所谓了
//计算第一段:
CRC32 = Calculate_CRC32_Direct(CRC32, //上一次的计算结果
                                                   buff+0,        //数组
                                                   30);                //数组长度
//计算第二段:
CRC32 = Calculate_CRC32_Direct(CRC32, //上一次的计算结果
                                                   buff+30,        //数组
                                                   70);                //数组长度

网友(2015-03-06):
引用 网友A:
//amo73@126.com
//直接计算CRC32
//常用简式:0xEDB88320——RAR,ZIP所使用

神一般的存在,多谢大神,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