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图,想买一套二手HIFI,朋友已介绍一套,大家有什么好介绍

楼主(2014-04-15):
最近想买一套二手HIFI,1W以内全包,朋友已介绍一套,请看下面介绍,以下介绍中的文字及图片均来源于网上
本人没发烧,资金也不多,所以想找些性价比高的听听音乐,1W以内,大家还有什么好的介绍:

CD:日本马兰士CD72A,~3500RMB
原装日本产,100V电压,光头用了飞利浦CDM4的遥臂光头,全部模块用铜板各自屏蔽起来,解码芯片用了经典的飞利浦TDA-1547,运算放大器方面用了马兰士自家的钻石运放之称放大线路。

功放:英国音乐传真A1,想找德国David签名版本,但极难找到,~3500RMB
英国品牌音乐传真Musical  Fidelity A1铁板烧-纯甲类,该机拥有 类似高级胆机的美妙音色细腻温暖,低频饱满宽松,推力足,且声音非常的平衡,音色音 乐感一流,聆听人声,小提琴作品尤其显示其独特魅力之处。纯甲类25W+25W输出,曾为音乐 传真赢来多少掌声的好机,金封管,推力十足。机器上盖为一整块铸铝板,利于散热。

音箱:英国百变龙5号箱,~1600RMB
适合欣赏古典 人声 乐器,解析力非常好,声音通透。

另一对音箱:英国KEF CODA7号箱,此箱网上评价极高,~1600RMB
Coda 7是KEF公司生产的一款小型书架箱,一经推出,评介如潮,被某些音响刊物评为五星级最值得购买音箱,随之在英国本土销量连续数月居同类音箱前列。如此业绩绝非仅靠音响刊物的“炒作”所能奏效。究其原因,主要是其音质好,价格低,很好地满足了人数最多的工薪阶层发烧友的需要。

网友A:
本人木耳表示只能听出10元和100元耳机的区别,音响听起来都差不多

网友B:
楼上不是木耳,是没机会听到!等你听到了就会蠢蠢欲动了!

网友C:
我觉得一套音响最重要的还是音箱。所以按比例来算音箱50%,音源和功放各占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木耳表示只能听出10元和100元耳机的区别,音响听起来都差不多

等你有机会听到的时候就会改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不是木耳,是没机会听到!等你听到了就会蠢蠢欲动了!

说的对,我也是听了朋友的才想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一套音响最重要的还是音箱。所以按比例来算音箱50%,音源和功放各占25%。 ...

有什么音箱介绍吗?
或者怎样搭配

网友D:
建议楼主参考一下这个帖子:

http://forum.xitek.com/thread-1267597-1-1-1.html
仰天笑看PCFI各种悖论之----又一台电脑DIY配件攒出的欧美HIEND CD机,50000元.

网友E:
只想说:荷包木有钱

网友:
有钱人呀,虽然我是木耳,但好的设备听起来就是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不是木耳,是没机会听到!等你听到了就会蠢蠢欲动了!

正解,建议先买个AKG耳机听听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F:
這麼多RMB建議買新的中低端.

网友G:
我觉得300块的低音炮比惠威2000块的2.0好听的多 买惠威的大部分都是为了优越感吧

网友H:
把CD换成HIFI播放器,网上下载音源,现在CD都难买了

网友:
在屋里整一个解码器,一套3886的功放,600块钱银笛的音箱,效果已经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300块的低音炮比惠威2000块的2.0好听的多 买惠威的大部分都是为了优越感吧 ...

300多的低音炮浑浊不堪,听着就是嗡嗡嗡嗡,你再用惠威2000多的听听,你肯定就不这么认为了。

网友H:
淘宝有几种签名版的,不知是不是假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8486766153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6688588812

网友:
一个建议供你参考
音响系统最关键的是音箱,选音色符合你要求你财力能支撑的最好的一次到位,免得不断折腾。
并且不要买一个品牌的低端产品。

网友I:
Mackie TAPCO S8
TC ELECTRONIC K8

楼主你那些渣渣能打赢这个不到6K的组合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300块的低音炮比惠威2000块的2.0好听的多 买惠威的大部分都是为了优越感吧 ...

300块的低音炮听一会儿耳朵就麻木了,心情烦了

好的音响听久了人不会觉得烦。

网友J:
引用 网友I:
Mackie TAPCO S8
TC ELECTRONIC K8

高人呀,你介绍的这两个有源音箱自己用过不,效果咋样呢,
话说看了LZ 的介绍,个人觉得CD 和功放都好买,重点是音箱,
很多这样音箱有几个人能买到正品的呢,箱体有高仿的、喇叭有高仿的、就算是喇叭是真的,但是你如何鉴别人家没换过音圈呢,
我们买的总是没卖的精,我觉得要买到一套HIFI 级别的音箱,如果想淘二手的估计估计不靠谱。

网友I:
引用 网友J:
高人呀,你介绍的这两个有源音箱自己用过不,效果咋样呢,
话说看了LZ 的介绍,个人觉得CD 和功放都好买 ...

S8 就没啥效果,但是三频对。 K8做声卡性能有保证的。

LZ都是搞HIFI味精的,在K8和S8之间插个前级就有味道了。

音箱 有没有换圈很简单,买新的就不会换圈,要买最新的进口货,一般的KEF 50 就没问题。

不想要功放可以买PSI的箱,和S8比当然是一分钱一分货

便宜的不换圈只能靠运气。

这年头还是不要搞CD了。

网友K:
音箱实在太次!
基本常识,音箱的投资至少占60%,其它地方的失真度非常小,差距主要在音箱上!
优先落地的,喇叭越大,越重越好。
越好的音箱越难驱动,所以驱动的余量要比较大。 比如100W功放,在1-2W段听是相当好的。

我前几天70元淘了一套落地音箱,淘宝至少卖3000元,真捡大便宜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参考一下这个帖子:

http://forum.xitek.com/thread-1267597-1-1-1.html

好文啊好文

我也一直认为,数字音频的存储和处理,pc机资源足够丰富,而且无损数据本色

最近整了台全静音itx电脑,当然也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参考一下这个帖子:

http://forum.xitek.com/thread-1267597-1-1-1.html

看了一遍,但没看明白
你是想表达电脑的水准完全可以达到HIFI的音质吗?
因为没听过我也不能确定,有什么好的PCFI推荐吗,有机会去听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想说:荷包木有钱

我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麼多RMB建議買新的中低端.

有什么好建议,最好具体到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300块的低音炮比惠威2000块的2.0好听的多 买惠威的大部分都是为了优越感吧 ...

完全不是那回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CD换成HIFI播放器,网上下载音源,现在CD都难买了

CD碟很好买啊,CD机可能难买

楼主:
引用 网友H:
淘宝有几种签名版的,不知是不是假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0.0.Gh8EGz&id ...

这个签名版本比较好找,难找的是德国David签名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一遍,但没看明白
你是想表达电脑的水准完全可以达到HIFI的音质吗?
因为没听过我也不能确定,有什么 ...

是想说,不要花冤枉钱去买高档CD机了。无忌搞技术的不多不容易理解,电工应该还是容易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Mackie TAPCO S8
TC ELECTRONIC K8

没听过啊,看来要多听听别的再决定买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J:
高人呀,你介绍的这两个有源音箱自己用过不,效果咋样呢,
话说看了LZ 的介绍,个人觉得CD 和功放都好买 ...

当然不会在网上淘,都会到二手市场去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S8 就没啥效果,但是三频对。 K8做声卡性能有保证的。

LZ都是搞HIFI味精的,在K8和S8之间插个前级就有味 ...

为会么不搞CD,请指教
本人菜鸟,听了朋友的设备才想买套HIFI的,如果其他的可以达到那种效果,可以考虑买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音箱实在太次!
基本常识,音箱的投资至少占60%,其它地方的失真度非常小,差距主要在音箱上!
优先落地的 ...

能发个链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好文啊好文

我也一直认为,数字音频的存储和处理,pc机资源足够丰富,而且无损数据本色

能给个链接不

网友:
静音电脑?

配置如下
hdplex h1
h87i plus
i3 4130t
2x2G
120 ssd
电源原机箱太贵,另配某宝“不是DC ATX,无风扇全静音袖珍金牌小电源 实测达白金转换率”,另外打孔后正好安装在面板凹槽。

网友:
日本的CD早已是穷途末路,CD机,我感觉10来年技术没有更新,何必再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会么不搞CD,请指教
本人菜鸟,听了朋友的设备才想买套HIFI的,如果其他的可以达到那种效果,可以考虑 ...

我自己不玩碟子,有碟子都是抓轨到电脑保存,另外保留一台飞利浦的DVP拿来读碟子。
主力还是USB声卡(雅典娜)+解码(各类身货)+电池,前级功放音箱REVOX。

喇叭很重要不假,其他的也很重要,我花了几万才明白很多细节,首先真真要好听必须自己出去挖坑埋地线。

网友:
音响组合需要看整体搭配后的效果,即便全是高档顶级器材也未必能出好声。前级马兰士无可厚非,但国产南鲸、银笛未必输给进口音箱

网友:
表示没听过好的,所以不会考虑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300块的低音炮比惠威2000块的2.0好听的多 买惠威的大部分都是为了优越感吧 ...

家里有90年花680块买的一对惠威音箱,现在听还感觉杠杠的.

网友M:
马兰士CD72A,元件为什么要这样焊,求科普。

网友:
引用 网友M:
马兰士CD72A,元件为什么要这样焊,求科普。

有温度的元件悬空不是散热更好么。

网友(2014-09-23):
先不要以高烧到晕的观点看  也许封装做错了

网友:
本人木耳表示听不出10元和100元耳机的区别

网友:
太高级了 享受不了

网友:
我用的是清华吴刚,还比较满意。2000R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