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B 电机启动电容,用来滤波怎么样?

楼主(2014-04-15):
要做一个逆变器 3相380V输出的。 线电压滤波想用630VAC 的cbb启动电容,不知道这种电容高频性能如何。有没有这么用过的?

楼主:
没人么!?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这种电容,一般高频特性都不会很好。如果容量大,你就更得注意。尽量牌子大点的
不过这个,如果电流大了的话,电容吃不消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容,一般高频特性都不会很好。如果容量大,你就更得注意。尽量牌子大点的
不过这个,如果电流大了的 ...

就是看中这种电容电流大,耐压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