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0关于debug和release的却别(已解决)

楼主(2014-04-15):
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能说一下吗?

网友:
这个跟k60没啥关系,都是ide干的

网友A:
一个是仿真调试(根据编译器调试界面按钮操作执行程序),一个是直接把程序烧录到芯片内自动运行。
你想问什么方面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仿真调试(根据编译器调试界面按钮操作执行程序),一个是直接把程序烧录到芯片内自动运行。
你想问 ...

也都是下到单片机里了吧。。。。  那个更好些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都是下到单片机里了吧。。。。  那个更好些呢。

debug调试可以放RAM或Flash里运行程序

调试可以让你更快找到bug,你直接烧进去就全速运行了,遇到问题很难定位。

网友:
我以前玩51单片机时没有在线仿真,都是直接程序烧进去根据IO状态或串口信息来调试的。
我觉得楼主肯定不想这么调试吧?

网友B(2014-08-31):
一般是ide的option不同,或者像iar的下,两者分散加载文件不同等。

网友:
一般调试是用DEBUG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ide的option不同,或者像iar的下,两者分散加载文件不同等。

请教下分散加载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分散加载是什么意思/?

分散加载,iar下开发的话,用来指定flash大小,ram大小,启动位置等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分散加载,iar下开发的话,用来指定flash大小,ram大小,启动位置等

感谢回复,看了下分散加载的原理,就是让一部分程序COPY到RAM中运行,一部分仍旧在ROM中运行
一般哪些程序需要COPY到RAM中运行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谢回复,看了下分散加载的原理,就是让一部分程序COPY到RAM中运行,一部分仍旧在ROM中运行
一般哪些程 ...

并不是一定要拷贝到ram中运行,这个要看设计要求。比如要更新整个flash区的,一般就需要在ram中运行一段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并不是一定要拷贝到ram中运行,这个要看设计要求。比如要更新整个flash区的,一般就需要在ram中运行一段 ...

原来如此,感谢回复。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如果研究地不深,我感觉没什么区别

网友D:
其实实际用的时候,没发现有多大区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其实实际用的时候,没发现有多大区别。。。。

分散加载您用过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分散加载您用过没有。?

FLASH里面执行,一样的分散加载文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FLASH里面执行,一样的分散加载文件

在RAM里执行是为了提高执行速度,但是在FLASH里执行并不能提高速度啊,这又是有何用途?

网友:
其实这个挺简单的,DEBUG版本呢,里面有一些DEBUG用的一些程序,而RELEASE呢就是将DEBUG程序去掉了,编译的结果小一些,你可以这么理解,调试的时候用DEBUG,生产烧录的时候用RELEASE,当然,你在IDE中要进行宏定义!玩过VC就知道了,呵呵,VC里面就分这两种版本,这个应该是借鉴VC中的这种方法来的!

网友:
这个也是我的疑问,看到这么多讨论,学习了

网友:
一般都是DEBUG吧,再加个超级终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RAM里执行是为了提高执行速度,但是在FLASH里执行并不能提高速度啊,这又是有何用途? ...

RAM执行不一定会提高执行速度的,祥看我以前的帖子,不过是用STM32F4测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在RAM里执行是为了提高执行速度,但是在FLASH里执行并不能提高速度啊,这又是有何用途? ...

呵呵,用途参看你楼下我发的那个贴!你在MQX里面试一下就知道了,DEBUG版本编译出来的比RELEASE的多十几二十K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RAM执行不一定会提高执行速度的,祥看我以前的帖子,不过是用STM32F4测得

好滴,感谢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呵呵,用途参看你楼下我发的那个贴!你在MQX里面试一下就知道了,DEBUG版本编译出来的比RELEASE的多十几 ...

好滴,这就去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好滴,这就去看看

话说你的飞币涨的太快了,眼看就五位数了,等等我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话说你的飞币涨的太快了,眼看就五位数了,等等我啊!

等您的几个帖子一加精,马上就换TOWER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等您的几个帖子一加精,马上就换TOWER啦

呵呵,能不能加精再说啦,现在还得努力追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呵呵,能不能加精再说啦,现在还得努力追啊!

积分高的遥不可及啊……
看来towner不够多啊,竞争者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积分高的遥不可及啊……
看来towner不够多啊,竞争者众

呵呵,不管能不能拿到,反正努力过就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呵呵,用途参看你楼下我发的那个贴!你在MQX里面试一下就知道了,DEBUG版本编译出来的比RELEASE的多十几 ...

感觉和windows或linux类似,debug还会生成相应的符号信息,方便汇编和程序进行对应,这样不仅可以找到断点,单步执行时也可以正确的指出每一步的位置和相应的堆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和windows或linux类似,debug还会生成相应的符号信息,方便汇编和程序进行对应,这样不仅可以找到断 ...

应该是这样的1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和windows或linux类似,debug还会生成相应的符号信息,方便汇编和程序进行对应,这样不仅可以找到断 ...

是的,map 文件有明显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