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画的小四轴的原理图,大家帮忙看下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4-04-15):
马上要开始画封装和pcb了        请指教

网友:
看不懂,但是顶一个!

网友A:
电机并联的那4个二极管,是故意放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并联的那4个二极管,是故意放的么...

好吧   放反了!

谁有6050pcb库       奉献下  谢了

网友:
看看 匿名, 烈火, 有没有共享出来..., 实在不行,自己按手册做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是我用过的封装,我一般用里面的QFN24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我用过的封装,我一般用里面的QFN24那个

5883的你有不?

网友B:
QFN16是么?直接用PCB封装向导这些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QFN16是么?直接用PCB封装向导这些很快的

我用向导   根据手册中提供的各个参数画的封装错的很离谱

手册中提供的最大值  最小值    让我很纠结       最终直接画不准

5883好像是LPCC16

网友C:
兄弟。 你们用什么机架和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 你们用什么机架和电机

我打算用用pcb画出机架   电机有四个空心杯的  一直没用

网友(2015-11-14):
楼主还健在吗?我也想搞个小四轴,也是用的STM32 您能给我点指导吗

网友:
没看到原理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