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E1如何设计接收状态低功耗?

楼主(2014-04-15):
NRF24LE1处于接收状态有13mA电流,太大了,加上其他,处于接收状态达到17mA,有没方法可以减小?进入待机状态PWRDWN = 0X07;貌似电流没什么减小。其他低功耗模式又不合适。

网友A:
只有定时唤醒这招

网友B:
打听下NRF24LE1 神马价钱,有个项目正在选型

楼主:
2楼能否详述,具体怎么定时唤醒?定时唤醒必定要进入某个低功耗模式,是待机模式?   目前手册状态图显示 只有rfce = 1 才能进入接收模式,而一旦rfce=1,电流就能达到13mA以上。试过在待机模式rfce=0 ,是无法接收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定时唤醒这招

2楼能否详述,具体怎么定时唤醒?定时唤醒必定要进入某个低功耗模式,是待机模式?   目前手册状态图显示 只有rfce = 1 才能进入接收模式,而一旦rfce=1,电流就能达到13mA以上。试过在待机模式rfce=0 ,是无法接收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听下NRF24LE1 神马价钱,有个项目正在选型

具体不清楚,印象中十几块R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