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四轴 怎么把pid计算出来的结果量分配到各个电机上?

楼主(2014-04-15):
我目前是这样做的 ,比如单独跳俯仰角上面的两个电机
                moto1=MOTO_FLY+pid.out;                                                                                                //增加升力不足的电机上面的PWM
                moto2=MOTO_FLY-pid.out;                                                                                                //减小升的比较高电机上的pwm
但是我感觉这样有问题 ,如果传感器不是放在中间,相同的角度变化就需要不同的升力。

匿名 好像是这样做的  但是没有看懂什么意思
                moto1 = Rc_Get.THROTTLE - 1000 - PID_ROL.OUT - PID_PIT.OUT + PID_YAW.OUT;
                moto2 = Rc_Get.THROTTLE - 1000 + PID_ROL.OUT - PID_PIT.OUT - PID_YAW.OUT;
                moto3 = Rc_Get.THROTTLE - 1000 + PID_ROL.OUT + PID_PIT.OUT + PID_YAW.OUT;
                moto4 = Rc_Get.THROTTLE - 1000 - PID_ROL.OUT + PID_PIT.OUT - PID_YAW.OUT;

任意一个电机和 三个角度的pid都有关系,而且符号更是不懂,求大神指点一二啊

网友A:
关注中,我也到这了。在得出翻滚和俯仰角度后我是直接用对水平位置的偏差输送到PWM。不知道这样对不对。我现在在调试PID
motor1 = Base_PWM - roll + pitch;
        motor2 = Base_PWM + roll + pitch;
        motor3 = Base_PWM + roll - pitch;
        motor4 = Base_PWM - roll - pit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中,我也到这了。在得出翻滚和俯仰角度后我是直接用对水平位置的偏差输送到PWM。不知道这样对不对。我 ...

n你是怎么得到这个关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n你是怎么得到这个关系的????

看人家的程序。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4053-1-1.html
https://github.com/billhsu/MiniQ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中,我也到这了。在得出翻滚和俯仰角度后我是直接用对水平位置的偏差输送到PWM。不知道这样对不对。我 ...

你什么没有加yaw啊?  昨天试飞了一下 炸了几次机  都是那种一飞起来 就往一边倒啊  你的也是大四吗?pid参数是多少?  我是p=10 i=0 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人家的程序。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4053-1-1.html

你的是roll  pitch 和yaw分别用一个pid 还是 公用一个?

网友:
我估计你的是十字模式,而匿名是X模式

网友:
我只是路过的 ,看看学习学习

网友:
路过,好像没看到用心的信息呢

网友(2015-07-29):
你的疑问解决了么?是不是按照十字型飞,传感器的x y 分别落在roll 和 pitch 轴上,就是你写的这样?我现在感觉是,请帮忙确定下。

楼主:
参考匿名四轴的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