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电容发烫的问题

楼主(2014-04-15):
我的线路上有两个胆电容 会有10%左右发烫 过不久就会发现附近的电解电容出现异味,输出没有,不过把胆电容换掉立马就正常了 ,这个是不是散热问题

网友:
1. 钽电容质量有问题 很可能是耐压。注意,钽电容的直流滤波耐压余量是1倍,(即 电源电压5V 用10V的),而且dc-dc输出滤波不建议用钽电容,可以用陶瓷电容+铝电解。
2. 钽电容不适合在脉冲电路中使用
3. 钽电容不适合用于隔直流
另外 钽电容  那个 钽 ,和坦克的那个坦同音,不读胆。

网友:
不知你的胆电容有没有极性,我是遇见过把极性焊反之后报销的。

网友:
最大可能是耐压余量不够或者纹波电流过大。

楼主:
先谢过了  不过我的钽电容是用在一个供电为24V的直流线路中 钽电容则采用10UF 25V的 附近电解电容为 2.2UF 50V  另外附近还有一个12V稳压管 是不是我得采用50V 10UF

楼主:
是不是我附近采用PCB多露一点焊盘 或者是多来一个散热管 能更好的解决它?

楼主:
另外有个比较浅的问题  就是S9014 分 C档和D档 我指的是插件 那么他对应的贴片式不是 S914 丝印为  J6呢 还用区分HEF放大倍数吗

网友:
为什么我能找到的钽电容最高只有35V??

网友:
對這東西  怕了! 用錯了是會著火的

楼主:
确实会着火 还会爆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过了  不过我的钽电容是用在一个供电为24V的直流线路中 钽电容则采用10UF 25V的 附近电解电容为 2.2UF  ...

钽电容过压了,以前的设计中都是降压一半实用。
你这样很容易炸掉哦。
其实我很不喜欢钽电容,能不用就不用。电解多好,便宜量又足

网友:
耐压不够,要50V的,要么换电解

网友:
一般耐压是实际工作电压的两倍才稳妥。你这样肯定容易出问题

楼主:
但是实际情况是我量得钽电容两侧电压才13V左右啊,我用25V 怎么会发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