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请教:帮看看AD画的K60核心板,请大大们指点下!(已解决)

楼主(2014-04-15):
本人菜鸟一只,第一次画核心板。
前些天申请回来的K60。画个核心板,用在智能小车上,所以有很多资源甚至IO都没有引出来。
各位走过路过帮忙看看,指点指点问题。谢谢了

网友:
线没布完?

楼主:
那些剩余得电源线我觉得在cpu内部连着得  可以不连  不行么

网友:
我只想问一句话。这板子你自己看的下去么

楼主:
是挺乱得。。没经验啊,,见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些剩余得电源线我觉得在cpu内部连着得  可以不连  不行么

所有电源脚都要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电源脚都要连的

恩,我之前一直想错了。 中午去连上

网友B:
问题太多了,要是打板出来你再看看会积累很多经验的,

网友C:
之前我也画过一次核心板,当时老师指导说 排阵可以和芯片引脚尽量平行的安排,以布线方便为准则。电源线走粗一些并且芯片的几路电源电源要从一个点上引出来。至于地线,他说可以低速板直接用大面积的铺通连接上就可以了。。。。。这样接地会有影响吗?也请高手给解答一下。迷茫了好久了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我也画过一次核心板,当时老师指导说 排阵可以和芯片引脚尽量平行的安排,以布线方便为准则。电源线走 ...

我的排针主要考虑到一些资源的利用,比如PWM,AD,液晶按键接口什么的,所以难免很乱的。
电源线我再处理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太多了,要是打板出来你再看看会积累很多经验的,

说的也是啊。

网友D:
楼主应该把你的原理图弄个pdf版的,不然没软件打不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应该把你的原理图弄个pdf版的,不然没软件打不开呢。

恩恩。 对对,下次会发pdf的。谢谢提醒

网友:
好多预拉线还挂在那,估计得报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所有电源脚都要连的

我也这么觉得,否则这芯片干嘛还要引出那么多VDD和VSS呢?
每组VDD和VSS就近接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这么觉得,否则这芯片干嘛还要引出那么多VDD和VSS呢?
每组VDD和VSS就近接电容。 ...

恩恩。 已经把它们添加上了。。现在更乱了。把丝印层摆摆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恩。 已经把它们添加上了。。现在更乱了。把丝印层摆摆了

楼主的NMI、Reset_b引脚记得上拉电阻、对地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NMI、Reset_b引脚记得上拉电阻、对地电容。

多谢指点。
reset_b有上拉电阻和对地电容,
NMI只有上拉。
我加个上去。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
reset_b有上拉电阻和对地电容,
NMI只有上拉。

建议你直接看下K系列快速参考指南KQRUG   “Chapter 2 General System Setup (Hardware Considerations)”章节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你直接看下K系列快速参考指南KQRUG   “Chapter 2 General System Setup (Hardware Considerations) ...

好的。去看看

网友:
咋固定啊

楼主:
通过排针插在底板上。

网友F:
也是第一次画,基本完成了,还没检查。又开始了新的项目,希望会有一个满意的结果。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是第一次画,基本完成了,还没检查。又开始了新的项目,希望会有一个满意的结果。加油 ...

恩恩 加油

网友:
楼主路还很远

楼主:
我也感觉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你直接看下K系列快速参考指南KQRUG   “Chapter 2 General System Setup (Hardware Considerations) ...

昨晚看了看那个文档。
有几点不明白,希望你能抽空看下,帮我解答下,谢谢了。
一:  原文:“2.1.2.1 connectors”   (这里的connectors就是指排针的吧?)
        原文:“prevent placing the MCU in-between connectors”  避免MCU放在排针之间么?对于这种核心板不都是排针在四周,MCU在中间,,不解。。

二:        原文:“Figure 2-1.Generic decoupling filter”, 此处的磁珠我用0欧电阻或150欧/100MHz(手头只有这些)的影响大么??

三:        原文: “2.1.3.1   In general, the ground routing should take precedence over any other routing.”  布线的话一般先布地线么? 我当时是挨着一个引脚一个引脚布的。。

四:        原文: “2.1.3.4.1 RESET_b and NMI_b”,此处说在这两个引脚附近需要对地电容,那么我的复位按键离引脚比较远的,是不是需要在我的按键附近和MCU的reset_b引脚附近都要加电容呢?NMI同理,

五:        我的JTAG引脚顺序与推荐的不同,我的是按照JLINK顺序的,也是照着别人的原理图画来的,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昨晚看了看那个文档。
有几点不明白,希望你能抽空看下,帮我解答下,谢谢了。
一:  原文:“2.1.2.1 co ...

A1:你的这种最小系统板的确会有这个问题,和实际应用时连接器与芯片位置摆放有所不同。请看改善基于微控制器的应用的瞬态免疫性能

以及HUAWEI翻译的黑魔书全集的   “9.2 串联电感——连接器产生电磁干扰(EMI)的主要原因(SERIESINDUCTANCE--HOW CONNECTORS CREATE EMI”部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恩恩。 已经把它们添加上了。。现在更乱了。把丝印层摆摆了

其实我以前玩智能车,核心板都是买来的。
自己只画底板,而且当时啥都不考虑居然也没太大问题。

当然那会是因为时间紧才那么随便,真正工作以后画PCB也是一门很专业的活,需要学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我以前玩智能车,核心板都是买来的。
自己只画底板,而且当时啥都不考虑居然也没太大问题。

我一直用的是学长留下来的,感觉挺好使的。
不过前些天发现商家已经不卖这款了。。
想着再买别家的,不如趁机学学PCB吧,实在不行再买他们的。。
我又重新画了一块,也帮忙看看吧,
链接: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763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A1:你的这种最小系统板的确会有这个问题,和实际应用时连接器与芯片位置摆放有所不同。请看改善基于微控 ...

大哥,能再帮忙看下么,
我重新画了
链接: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7635-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用的是学长留下来的,感觉挺好使的。
不过前些天发现商家已经不卖这款了。。
想着再买别家的,不如 ...

我也是小菜鸟啦,之前画PCB和画图没啥区别。
但由于工作不怎么需要这一块,所以后来也没怎么仔细学。

网友:
这个怎么样~

楼主:
虽然我看不太懂,还是感觉挺好的。
我先把核心板弄好了,之后再画底板了。
到时参考下

网友:
这个板子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