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字示波器缩小时间轴的波形显示的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4-04-15):
今天调程序时发现FPGA代码可以正常产生250KHZ频率的波形。

但缩小时间轴却出现如下了诡异的波形,为何出现低频(约0.6HZ)的波形?

请问,有知道,帮忙解答下,谢谢

附上FPGA源代码如下:
`define UD #1
module TEST
    (
    SYSCLK,
    RST_B,
    CCD_P1V
    );
//==============================================================================
//  Input and output deceleration
//==============================================================================
input   SYSCLK;   //系统全局时钟
input   RST_B;    //系统全局复位
output  CCD_P1V;
//==============================================================================
//  Wire and reg deceleration
//==============================================================================
wire    SYSCLK;
wire    RST_B;
wire  CCD_P1V;
//==============================================================================
//  Wire and reg in the module
//==============================================================================
reg [7:0] TIME_CNT; //模块中用到的计数器TIME_CNT
reg [7:0] TIME_CNT_N; //模块中用到的计数器TIME_CNT的下一个状态
//==============================================================================
//  Logic
//==============================================================================

//--------------------------------TIME_CNT---------------------------------------
always @ (posedge SYSCLK or negedge RST_B)
begin
if(!RST_B)
  TIME_CNT <= `UD 8'h0;
else
  TIME_CNT <= `UD TIME_CNT_N;
end

// fc=0.25M---4000ns
// 4000ns---0~TIME_CNT_C
always @ (*)
begin
if(TIME_CNT ==  8'd199)
  TIME_CNT_N = 8'h0;
else
  TIME_CNT_N = TIME_CNT + 8'h1;
end

//---------------------------------------------------------------------
assign CCD_P1V= TIME_CNT[7] ;

endmodule

网友:
应该没问题,是示波器采样率太低波形混叠了

楼主:
谢谢。另外,是不是设计的频率是50HZ倍数的关系?最好不要设计的频率是50HZ倍数的关系,有没有这一说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