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关于微控制器芯片选型的几个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4-15):
电池供电的系统,对芯片功耗有一定要求,选型真是个纠结痛苦的事情。

目前,选择了AVR32的AT32UC3A3系列或者飞思卡尔K10的MK10DN512ZVLQ10进行比较,主要对以下几点不确定:
1.正常运行情况下功耗相比较如何?
2.芯片后期持续供货不知是否稳定?
3.这两个都没接触过,不知AVR32和K10系列的开发哪个更容易上手。

网友:
根据需求进行飞思卡尔芯片选型的话,可以使用这篇 solution advisor工具可以根据模块查看外部引脚 帖子介绍的solution advisor工具。
把你对外设模块的需求输入进去筛选一下就可以查找出符合的芯片型号。

网友:
功耗的话在datasheet的Power consumption operating behaviors章节一般会列出各功耗模式下的电流值,需要你将此与AT32UC3A3芯片对比。
因为你的芯片不可能总运行在全速run模式下,会根据不同情况进入不同功耗模式,所以在比较datasheet中数据时不能只看Run模式下电流参数。

飞思卡尔Kinetis系列MCU有别于传统ARM核MCU只有Run、Wait、Stop三种功耗模式,其功耗模式最多可达11种之多。
飞思卡尔官网上有一篇Kinetis系列电源管理方面的应用手册,如果你有需要可以下载AN4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