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有如此期待过 Ubuntu新版本的发布

楼主(2014-04-16):
不是这个版本有多好,而是现在用的这个版本有多差劲-linux mint Debian
占用内存大不说,有时候还给我死机。。。
备份了一下文档。。
有需要的自行下载吧http://pan.baidu.com/s/1sjqCfPr

楼主:
HTML文件夹下主要是一些网页文件

楼主:
以前用lxde的时候chrome开了十几个窗口都没问题
现在这个桌面。。。。

网友:
实在没看懂你在说啥……12.04.2飘过……

网友:
明天新版本的UBUNTU发布了

网友:
这系统用起来不错,可惜就是没微软的好上手

网友A:
从12.04到12.04.4都不稳定,远不及Debian的测试版。

内存占用方面,完全可以安装其他桌面系统,例如xfce/cinnamon/mint/gnome/lx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12.04到12.04.4都不稳定,远不及Debian的测试版。

内存占用方面,完全可以安装其他桌面系统,例如xfce/c ...

cinnamon 还有比这个更吃内存的吗?

网友:
可惜网银等还是不太支持Linux,否则XP退役后老电脑跑Linux也不错,就一般上上网什么的足够了。

网友:
10.04比较好

网友:
还是习惯LINUX MINT,安装好直接可以看片

网友B:
现在用的 12.04, crash report 不断,吐了两年还没吐习惯。
不知道 14.04 如何,明天一定要去下载一个。

网友:
用起来还好吧。。

网友:
有这么期待么

网友:
还在用10.04的飘过!

网友:
10.04用着还行,我也在用

网友:
12.04 真是垃圾

网友:
感觉10.04非常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用的 12.04, crash report 不断,吐了两年还没吐习惯。
不知道 14.04 如何,明天一定要去下载一个。 ...

ubuntu 只是crash之类的
现在用的linux mint Debian 弄不好就是死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cinnamon 还有比这个更吃内存的吗?

吃内存方面没有考究过,但是我觉得unity在老机器上面比较卡
当然cinnamon这种属于gnome3的东西也是占用资源不小

xfce还是算是最省资源的了。

网友C:
想要稳定还是不要用最新版。我一般都用上个版本或上上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要稳定还是不要用最新版。我一般都用上个版本或上上个版本。

倒不是稳不稳定的问题
关键是不能死机啊。。。。
现在用的这个就常常卡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倒不是稳不稳定的问题
关键是不能死机啊。。。。
现在用的这个就常常卡死,,, ...

电脑的问题?我的 ubuntu很少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的问题?我的 ubuntu很少死机。

肯定是系统的问题
之前用ubuntu虽然crash report之类的,但是还不与死机

网友:
KDE党路过... 用了3年的kubuntu. 整体感觉比Windows 7好用 (就是显卡硬解还有点问题, 不过娱乐就在Windows下搞了).
xfce垂直同步有问题, 要调整 (主要是... 丑了点).
那个Unity, 估计让很多人的电脑风扇折寿. 又慢又丑又难用, 比Windows 8的瓷砖还DT (瓷砖好歹还有些创意). 都去搞什么触屏优化, 秀逗.

网友D:
怎么没人用openSUSE?

网友E:
没有人用slackware?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没人用openSUSE?

习惯了apt.....

网友:
还是等14.04.1再升,基本上第一个版本都不会很稳定

网友:
已经UBUTUN 3年用作主力工作用机了。 上面说什么死机还有CRASH的还是查查自己的硬件吧。

不过开发FPGA,ISE很多程序是对应OPENSUSE开发的,要修改才能用,不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人用slackware?

装过一次,用了半天放弃了。主要原因是它的包管理器太难用了。

网友:
用Gentoo,ArchLinux之类的都没版本的概念了...

网友:
内存泄漏,神马回事?

网友:
期待 Ubuntu 14.04

网友:
提醒大家一下。。。。。

Windows 启动项消失:
如果主板是 UEFI 的,这个愚昧的14.04版本会不认装好的 Windows,Grub里面没有 Windows 启动项。
解决方案:启动时候 F12 选择 DVD 为非 UEFI 的选项再安装

装好后WiFi不能上网:
也是因为愚昧的 14.04 自动把 DNS 设置为 127.0.1.1 而且不会自动根据 DHCP 更新。需要改一下 /etc/resolve.conf

因为这两个问题吐槽的人应该不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