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I PMSM3_4 level1的波形

楼主(2014-04-16):
小弟最近开始调试TI的PMSM3_4,现在level1的波形有点小问题。
rg1.out斜坡信号的大概样子是对的,但是并不是严格地标准。有时会在错误的地方出现尖峰,或是有时两个周期的斜坡信号相比会有漂移。对应的Ta、Tb也不时会出现错误,如下图,不知道这样有没有问题?或者这个只是CCS仿真的问题?求指导。

网友:
只能帮你顶起

网友A:
CCS仿真时的图形显示刷新率本身就不高,你用的什么编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S仿真时的图形显示刷新率本身就不高,你用的什么编程器??

编程器?是指仿真器吗?我用的是XDS100v2USB
CCS是5.4

网友:
引用 楼主:
编程器?是指仿真器吗?我用的是XDS100v2USB
CCS是5.4

XDS100V2USB数据传输的速率,对于CCS的Graphic view图形更新的数据传输就慢一些,我尝试过用XDS100和XDS510,两个在Graphic的刷新上有明显的区别。
另外想别的平台上的编程器也是一样,好编程器在调试时,数据刷新就快一些……

楼主:
是这样啊,,,昨天又看了下那些曲线,很多错误的曲线确实很像收到错误数据导致的。看来是xds100v2自身的能力有限吧。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