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使用百度云管家下载文件之后C盘空间会变小?

楼主(2014-04-16):
我使用百度云管家一段时间之后发现C盘空间经常不足,但是我检查安装目录下又没有哪里占用了空间。我查找了C盘的几个文件夹加起来的大小应该C盘还有十几G才对,但是实际上只有十几M了,卸载百度云管家之后也恢复不了。现在就是找不到空间漏到哪里去了,各位坛友有没有遇到相同的情况?

网友:
表示没有出现过  实在不行重做系统

网友A:
可能是它吧文件下载在c盘了吧

网友:
打开C盘,Ctrl+F,输入*.*,设定文件大小至少5MB,搜索,看哪些文件可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它吧文件下载在c盘了吧

下载文件不是在C盘的,都是放在E盘。

网友B:
隐藏文件看了吗?回收站清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隐藏文件看了吗?回收站清空

回收站已经清空了,我电脑都是隐藏文件也是设置成可见的。而且我在C盘根目录把每个文件夹的大小都读出来加起来应该还有十几G的容量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收站已经清空了,我电脑都是隐藏文件也是设置成可见的。而且我在C盘根目录把每个文件夹的大小都读出来 ...

1.缓存文件,我这里有个网盘缓存了10个G
2.小文件多,小文件占用地方多于文件大小本身

网友C:
SpaceSniffer.exe
我的话说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paceSniffer.exe
我的话说完了

        SpaceSniffer是个好软件,我下载来扫描了C盘之后发现C盘一共有54G,除去系统和空闲的十几G,剩余的应该要有30多G,但是发现只剩下1G不到。点了show unknow之后居然显示有30多G的未知空间,这是怎么回事?
     安装百度云管家之前是正常的,使用那个软件下载1T无损音乐之后发现C盘出了异常,现在比较郁闷,音乐没有下载完成,也不敢用那个软件了。之前是在音乐文件下载的过程中C盘的空间慢慢就变小了,我是删掉了一些无用的文件才空出了几G的空间使用,然后继续下载居然那几G的空间又变成0了,现在也是删掉部分文件空出了大概1G左右。我把百度云管家删掉不用之后就不会变小了,但是之前丢掉的空间也找不回来了。
     有没有坛友遇到相同的问题?

网友(2016-09-08):
可能是百度云的一个BUG,我碰到过几次,碰到某些特定情况(不明)就开始不停往C盘写LOG文件,直到把C盘写满,删了部分文件有空间了还会接着写,非得退出百度云重开才好

网友:
只要知道路径就好办,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