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 mos管全桥整流电路,求救

楼主(2014-04-16):
用24V环形变压器去驱动2个80W左右的直流电机,当前是使用一个35A的整流桥,长时间工作时,整流桥发烫(温度应该有60度以上)。
客户认为不可靠,要求修改方案。市面上买不到低内阻的整流桥,于是我想了一个mos管整流电路,大伙们帮我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在另外一个帖子中,有一个图如下

我搭了一下,测了一下,有问题,空载时输出只有24V。按理论上空载应该输出为33V左右。

网友A:
栅极驱动电压不够

网友B:
找凌特的MOS整流桥驱动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栅极驱动电压不够

我有加了一个9.1V的稳压管和470uf的时容,9.1V驱动mos管应该是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凌特的MOS整流桥驱动IC。

是LT4320吧?

LT4320要24元一个,太贵了!

网友:
20多点也贵啊?

网友C:
是否用肖特基整流试试

楼主:
我希望是5元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用肖特基整流试试

肖特基有试过,发热量会减少一些,但也还是比较烫。

网友:
全波整流+肖特基二极管,管子多用几只,最简单可靠.

网友:
发热大就应该增加散热。
使用复杂的线路只会降低可靠性。

楼主:
汗,客户要求省成本,又要性能好。

楼主:
这样是否可行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是否可行呢?

楼主你就不要想用mos了,工频变压器出来是正弦波,不能实现你的要求,否则凌特也不会出那么一款驱动芯片,直接用肖特基,看你的电流也不算大,温度完全可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就不要想用mos了,工频变压器出来是正弦波,不能实现你的要求,否则凌特也不会出那么一款驱动芯片 ...

也许凌特的芯片性能好,我对纹波等要求不高,只要能正常整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许凌特的芯片性能好,我对纹波等要求不高,只要能正常整流

不是性能问题,是能否实现功能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就不要想用mos了,工频变压器出来是正弦波,不能实现你的要求,否则凌特也不会出那么一款驱动芯片 ...

楼上正解,交流低压区导致mos管工作在放大状态,发热应该比整流桥大得多。一个80w得电机怎么会导致发热?你的整流桥是不是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正解,交流低压区导致mos管工作在放大状态,发热应该比整流桥大得多。一个80w得电机怎么会导致发热? ...

汗,也许是吧,但都是从淘宝买的。

网友(2019-12-24):
隔离变压器出来的24V是正弦波的话,应该在低于Vgs电压的时候,所有MOS都不导通的死区存在吧?
这个应该是无解的吧?

网友:
发热大就多个整流桥并联吧

网友F:
我能推荐一个么,st的ferd40h100,应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换更大功率的全桥模块。再加个散热器。 实际上二极管的可靠性比电子电路强很多。产品一定要稳定,不然就是给自己找事。

网友:
想便宜加个大散热器, 想性能效率高用凌特的方案,凌特的东西贵有贵的道理,看你愿意不愿意了。
不过之前好像在论坛里 看到有个做国产芯片也在推类似理想整流桥控制器的芯片,不记得品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能推荐一个么,st的ferd40h100,应该满足你的要求,

貌似FERD40U45C更低,VF是0.31V。ST有些东西还是不错的,之前找一款超低反向电流的肖特基,也是ST家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