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系统,哪里出问题了?(淘宝首页搜索慢)

楼主(2014-04-16):
笔记本电脑,新换的硬盘,所以重装了Win7系统。
浏览器是IE10.

现在我发现在浏览淘宝网首页的时候,宝贝搜索栏有问题。
没发现别的网站有这种问题,在淘宝的其他页面也没有这个问题。

下面是详细描述:
如图所示,我在搜索框打拼音的时候,键盘反应非常慢,就像坏了一样。
一个字母要敲好几下才出一个。切换成汉字输入法也一样,要非常非常慢的敲键盘才能打出正确的字。
鼠标点击联想表单失效。只能用上下箭头切换想要的选项。
ctrl+c,ctrl+v失效。

随便进入一个宝贝分类,在那个页面下搜索宝贝没有以上问题。

请问,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这个要这么解决?

是缺少什么插件吗?还是新硬盘的驱动不对?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IE11,尤其是其它输入法.(i7的CPU 内存4G),其它没这情况,并提示浏览器版本过低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IE11,尤其是其它输入法.(i7的CPU 内存4G),其它没这情况,并提示浏览器版本过低不支持. ...

刚装系统的时候IE版本是9(?记不清了),就有这个问题。
试着升级了IE,没啥变化。

网友B:
taobao 你也许要考虑IE的javascript执行慢.
话说现在怎么还有人用IE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IE11,尤其是其它输入法.(i7的CPU 内存4G),其它没这情况,并提示浏览器版本过低不支持. ...

有趣的是,换硬盘之前用着好好的。
不记得除了硬盘之外有什么特别的改动。

你也是换硬盘才出问题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taobao 你也许要考虑IE的javascript执行慢.
话说现在怎么还有人用IE啊

还有人抓着winXP不放手呢
我觉得新版本的IE还不错。

换了几个浏览器:百度,搜狗,淘宝,遨游。。。都没有IE用着舒服。
以上这几种浏览器,各种奇奇怪怪的毛病更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人抓着winXP不放手呢
我觉得新版本的IE还不错。

chrome/firefox啊, 你换的都是些啥啊... 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趣的是,换硬盘之前用着好好的。
不记得除了硬盘之外有什么特别的改动。

新电脑啊,大概是从上月开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rome/firefox啊, 你换的都是些啥啊... 唉

chrome/firefox,不是要自定义很多插件吗?
想想就好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taobao 你也许要考虑IE的javascript执行慢.
话说现在怎么还有人用IE啊

IE还有IE的用处(很多网站你不用IE将无法操作,比如深圳住房公积金系统,你信吗?),一般都是用Chro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电脑啊,大概是从上月开始的.

刚开始是好的?
interesting~

这么说来,我的电脑要是再忍几个月,没准就自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