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与运动控制,CORTEX-M 的ARM将绝对取代DSP

楼主(2014-04-16):
斗胆提个个人观点,目前关于伺服与运动控制的大部分领域,CORTEX-M 的ARM将绝对取代DSP,有不同观点的,欢迎讨论哈哈哈哈。
开这个帖子,就做好了被批转的准备,尽管来吧。

网友:
我用M4和FPGA

网友:
有没有现成可用的开源项目,学习一下

网友:
M4和FPGA各负责哪部分啊?

楼主:
其实我觉得M3跟CPLD就够了,用M4跟FPGA软件就更好弄一些,跟更灵活些。

前端时间赤裸裸的拆了一个松下A5伺服驱动器,虽然无法得知主控的具体型号,但两个TQFP144的芯片 一个是可以确定是瑞莎的MCU或者DSP,有一个应该是CPLD。

网友A:
M4和TI的C2000比较是什么情况?

网友:
必须事实说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M4和TI的C2000比较是什么情况?

这两个其实真的很难比,但在伺服或者运动控制这块,我认为在性价比上,cortex-m系列完胜。

网友B:
Cortex M的MCU性能应该没问题,不过TI的C2000的电机库,Iqmath比较好,开发起来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rtex M的MCU性能应该没问题,不过TI的C2000的电机库,Iqmath比较好,开发起来比较方便。 ...

现在各大厂商都有针对自己的CORTEX开发电机库啦,以后应该会比TI的更方便,而且有多家在竞争,有竞争,进步就快些。

网友:
东芝已推出的 372 系 ARM,用于变频电机的矢量控制,不久我们的四轴飞行器也可能将会是矢量推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觉得M3跟CPLD就够了,用M4跟FPGA软件就更好弄一些,跟更灵活些。

前端时间赤裸裸的拆了一个松下A5 ...

A5好像是用的松下自己的专用IC吧,一直想做一个A5的网络伺服,找不到芯片,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我觉得M3跟CPLD就够了,用M4跟FPGA软件就更好弄一些,跟更灵活些。

前端时间赤裸裸的拆了一个松下A5 ...

是不是这个SVPWM的算法在CPLD或FPGA里完成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个SVPWM的算法在CPLD或FPGA里完成的啊?

我也举得SVPWM就算不是全部在逻辑器件上实现,但至少有一部分是在逻辑器件上实现的,而且,全部在逻辑器件上实现也不怎么现实。

网友:
伺服驱动确实可以直接使用MCU,不一定非得用DSP

网友C(2014-07-14):
用 M3,M4 可以,但是其实日系的伺服很多是包含了 FOC 的硬核,实时运算其实还是不是 ARM 做的,M4 的 FPU 虽然可以能够减轻运算的工作量,但是还是不能完全满足高速高精度的要求。不过一般的低成本伺服应该还是可以实现的很好的,但是低成本的 DSP 也是有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 M3,M4 可以,但是其实日系的伺服很多是包含了 FOC 的硬核,实时运算其实还是不是 ARM 做的,M4 的 FPU  ...

你这么说我觉得有点焕然大悟的感觉,FOC硬核

网友:
如果说cortex-m不够实时,那么cortex-R系列能否实现呢?

网友:
本质上,ARM和DSP都是以CPU为核心的串行指令执行机器,部分产品有有限的并行指令执行能力,所以它们除了专用的指令外没有多大的区别,真正高速并行还是要看ASIC或FPGA

网友:
我也说一句好多电工语文可是需要提高下

网友:
伺服驱动,看场合和复杂程度

网友(2014-11-22):
性能上M4跟C2000都比不上。

网友:
M4只能比得上16位DSP,这是arm自己说的,明后年初的M7定位就是32位dsp了。

网友:
这个基本上很难

网友:
各有所长,有的地方可以通用。

网友:
M4在浮点运算上加了处理 , 不知道用在控制电机效果如何  。

网友:
IPM是用现成模块还是CPLD和分立器件搭好

网友:
TI的DSC又贵又不好用,ARM取代其DSC是肯定的。DSP在信号处理上应该还有优势,视频处理用FPGA。总之成本决定一切。

网友:
不一定,主要是DSP在特殊的数学运算上领先不只一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