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在multisim中如何仿真?

楼主(2014-04-16):
需要自己建模型么?

网友:
在LTspice我用CCVS,从实验可看到输出V(out)跟随原边电流的变化,即:I1=1A 则V(out)=1V
若I1=5A 则V(out)=5V(图中还可看到R1值的变化不影响输出V(out)始终为5V)

网友:
这是将I1电流参数设为从1A变化到5A,输出V(out)则相应变化为1V~5V

网友A:
AC 交流应用也一样,只是将电流源(I1)设置为 AC 1A~5A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 交流应用也一样,只是将电流源(I1)设置为 AC 1A~5A 即可

谢谢,我学习学习

网友A:
    上面的例子仅是满足于互感器的副边电路控制用的,在实际当中,交流电流互感器是多种规格(变比)的,例如有 50A:5A、 100A:5A、 200A:5A、、、、 1000A:5A等等,它们的变比分别是0.1、0.01、0.025、、、、0.001。交流电流互感器的特点就是:不管一次侧电流多少,二次侧电流始终是0~5A。

   而在这里我们只须将上面变比值分别取代电阻(R1)的电阻值,即可分别获得不同规格的电流互感器了、、、

实用的电流互感器(500:5)实验电路:

网友:
流控流源。

网友B(2016-04-12):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例子仅是满足于互感器的副边电路控制用的,在实际当中,交流电流互感器是多种规格(变比)的,例如 ...

有没有互感器 接运放的电路图参考下, 单电源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互感器 接运放的电路图参考下, 单电源运放

这可参考一些控制和保护电路即可、、、、、、